[电动] 廉价充电钻改电磨

楼主(2020-04-17):
23块某宝买的戈麦斯单速充电钻被我肢解了
手里面有锐奇12V无刷和大有20V无刷手电钻,买这个纯粹是为了折腾
这个电钻实用价值不高,离心度非常差,比方说 用一个4mm的钻头 可以钻出4.5mm的孔来
正巧赶上前段时间玩电磨(科麦斯和美耐特都入了N把),索性就把它拆了,利用下550电机和电池组
手里有之前买的550电磨外壳,按动开关被我换成了无极调速  经过实际确认 这玩意动力十足 作为电磨是够用了
备注:
马达上的小齿轮非常不好拆,我用风枪吹了好久都没下来,最后用砂轮慢慢打磨才去掉
还有这个电钻是我用科麦斯电磨慢慢切开的
3.17轴径的小钻夹也是之前买的 这次组合正好用上
直接上图吧

网友:
我还说买把来改角磨机,一直也没买,

网友:
好的想法,看数码之家有宜。

网友:
科麦斯就是用了550电机 ?

网友:
都把充电钻肢解了,做的电磨还要拖根线?现成的配件没有充分利用,DIY不大到位啊!

网友:
不如我用芝浦的改成米沃奇2401批总成的成功。外壳和调速,电池都用上了。又买了龙韵便宜货,但是没法改装2401,改了改扭矩调节,给同事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