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为啥电压基准都用AD584 用TL431不好么?

楼主(2020-04-17):
:lol 我以为AD584有多好的性能呢 一看 是  15ppm   TL431也就50ppm嘛  如果真要求准的 用 MAX6350之类的 1ppm不好么

MAX6350我有好多片 一看AD584就这个水平 算了 还是用我的MAX6350好了

AD584唯一的好处就是 自带4个电压输出了 但是 如果你环境温度变化不大的情况下 用质量好的TL431外加 金属膜电阻 也可以做很多个稳定的电压出来吧

网友A:
关键是TL431良莠不齐

网友:
业余玩玩就是越简单越好,431需要加电阻就是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TL431良莠不齐

买TI的 431也就不到1块吧   大不了买韩国KIA的  大品牌的不要太多  国产的 UTC的   再不济买WS的 几分钱的 手册给的是  50ppm 实际测测也大差不差 国产的便宜货 差在精度  精度低的便宜高的贵  但是   温漂都一样 工艺都一样的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TI的 431也就不到1块吧   大不了买韩国KIA的  大品牌的不要太多  国产的 UTC的   再不济买WS的 几分钱 ...

我就是直接从美国佬那里申请了几块431。
无论多少ppm,反正都不是2.500000000,都要一台精度0.00000000000000000的表给它校准

网友B:
15ppm和50ppm也差异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ppm和50ppm也差异不少啊

  价格差异更大 我意思是有人把 AD584当个宝一样拿来校准万用表  我就看了下 原来是15ppm   我倒是觉得要求高应当用 MAX6350之类的 1PPM的比较好

如果 15ppm能接受 我倒是觉得 50ppm也可以了 只要温度变化不大 15和50没啥大区别

网友C:
工业用芯片  首先就是稳定
431 稳定吗?反正我不知道
但431便宜呀,最好的才1块钱,国产的最低不到1毛钱。
这要做成基准,也就卖几块钱。
关键是要是用1w块的表测,每次数值都能一样吗?
别这边成品标定好了,那边表一测差几个字 就白折腾了。
那位给对比一下 这些芯片的稳定性,以参考参考。
反正我没好表,平时就测测7805,1117之类的稳压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业用芯片  首先就是稳定
431 稳定吗?反正我不知道
但431便宜呀,最好的才1块钱,国产的最低不到1 ...

你别说 431  关机再开机 还是那个电压 否则 锂电啊 之类的 充电为啥用他

对了  431AA档国产的几分钱  然后  0.5%初始误差    貌似LM399还是2%呢

431也是激光校准过得  稳定性应当没问题  我见过有人设计ICL7129还用TL431呢

网友D:
15ppm 和 50ppm差的不如价格明显,但是5ppm 和 15ppm差的就更少了,价格差距越大了,2ppm 和 5ppm可能又不会差几个钱。
性价比不会总是常数的,一般是要考虑性能够用的情况下才考虑价格,不是给定一个价格去选最好性能。
选择AD584就是因为TL431做不了,更高精度价格又太贵。所以选了它,此外,多电压输出也是亮点。你自己用分立元件搭就算再精确还是比不上激光修正过的晶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ppm 和 50ppm差的不如价格明显,但是5ppm 和 15ppm差的就更少了,价格差距越大了,2ppm 和 5ppm可能又不 ...

要我说还不如 MAX6350之类1PPM的呢  我以为 大家都用AD584 好歹也是3-5ppm 没想到这么大

其实想想 431足够了 我记得之前万用表 内置基准电压用LM385吧 那个80ppm 还不如TL431呢

我看韩国KEC的 KIA431A是卖2毛吧  国产的WS  TL431AA铜脚 初始精度0.5%  的也就1毛   431其实调整下当基准也够了估计  其实431不是质量差 而是产量大便宜  至少从指标看 431 不比 LM385差 只是初始值有点偏差大  后期调整下也一样可以用

网友:
需求不一样,再者说选择电压参考,不仅要考虑温度系数,也得看初始精度,老化率,温度稳定方式,成本,外围元件情况
对于个人DIY来说,肯定追求“好,指标高”的元件,有MAX6350就抛弃TL431,没准有了LTZ1000还会抛弃6350
AX6350拿来替换TL431做的5V电源行不行?肯定可以,但是没必要,MAX6350的优点完全发挥不出来
但是对于大批量生产来说,就不会这么考虑了

网友:
MAX6350你有好多片
我们没有呀
那不是有啥最好的用啥呗
(我怀疑楼主是来秀优越的 233333)

网友:
厂家推荐不一样了

网友(2020-10-22):
国产的AZ431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TI的 431也就不到1块吧   大不了买韩国KIA的  大品牌的不要太多  国产的 UTC的   再不济买WS的 几分钱 ...

431杂牌的  抗干扰差得很,很容易不稳定

网友:
其实如果校准表用AD的REF19x系列或者TI的REF50xx,这两种不管温漂还是初始值都很准的,价格也便宜。不知道为啥很少有人用。

网友(2021-01-13):
刚才测试了一下,431还需要稳压供电,才能输出较为恒定,而ad584在12v至36v供电都能稳定输出

网友:
学习了,大有收益。

网友:
路过看看,又学了不少东西,没基准电压不好解决,家有5块表,也不知那块是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