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人第一帖,老款胜利vc9802A+万用表拆机

楼主(2020-04-17):
朋友给的,问题表,拨片位置错乱,同时求助拨片位置

楼主:
芯片是牛屎芯片

网友:
别的挺好,就是镜头该擦擦啦

网友(2024-08-15):
想请问弹片找到顺序了嘛?有一台一样的也给拆乱了

网友:
我这台看着差不多,问了胜利的客服,弹片位置:1-5-10-12-14-18,试了一下好像可以了,测试了电阻档和电压档都正常了。

网友:
你看这个应该是三代胜利万用表9801啦

网友A:
你还可以斜着看,有磨损的地方就是触电的位置。

网友(2025-03-07):
引用 网友A:
你还可以斜着看,有磨损的地方就是触电的位置。

感谢分享,正愁要是没有触点定义图的话,拆了拨盘怕搞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