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为了拆而拆,九牛二虎之力从废主板上拆个音频接口

楼主(2020-04-17):
主板上的插件相当难拆,纯粹为了看拆这个音频接口难度。
先上助焊剂和吸锡带把大部分锡吸走,最后还是有少部分锡让它和主板紧紧相连,最后热风枪300度吹,结果上面的塑料件会化,改为280吹,一边上镊子从缝隙中撬,一点一点才取下来,还带走了主板上两个过孔。

网友:
这种东西还是上个锡炉吧

网友A:
这种元件适合用空心针拆。

网友B:
浪费吸锡带。。。直接堆锡,电烙铁功率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浪费吸锡带。。。直接堆锡,电烙铁功率要大

这个堆锡面积有2平方厘米啊,烙铁功率得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元件适合用空心针拆。

嗯,改天买点这个货

网友:
煤气炉 酒精灯 多好用啊!

网友:
我拆个电容都拆怕了!

网友:
主板不要的话直接煤气灶,简单实用

网友:
T12刀头堆锡拆过这货,轻松

网友C:
估计楼主热风工具吹热缩管用的,贴片电阻飞掉不少,早点考虑使用需求,要买柔和风版本便携热风焊台。

网友:
风枪不能解决它吗

网友:
拆这个,我一般都是用丁烷喷枪背面烤,然后钳子轻轻一拔就出来了

网友:
上煤气灶几分钟就下来了

网友D:
热风枪之类的工具温度时间极难掌握,稍有不慎就会把插座的塑料部分烤变形,而且主板也容易被烤黄。想既无损拆下插座且不损伤主板的最好的办法肯定是锡炉,若没有锡炉的话,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吸锡器加电烙铁。电烙铁功率要足够,温度要稍高些,使用吸锡器也要小心不要弄伤主板焊盘。总之,熟练后拆除插座可以做到板座两无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楼主热风工具吹热缩管用的,贴片电阻飞掉不少,早点考虑使用需求,要买柔和风版本便携热风焊台。 ...

有8502d 拆焊台 但是自己用的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风枪之类的工具温度时间极难掌握,稍有不慎就会把插座的塑料部分烤变形,而且主板也容易被烤黄。想既无损 ...

讲的很详细,以后多试试

网友:
楼主比我强,我拆主板零件就没成功过,最后想一办法,把主板带零件用剪刀剪下来,就好拆了

网友:
用的2000W热风枪拆的,主板所有插件贴片都从背面吹下来了,最高温度500摄氏度

网友:
哈哈 这还不是难拆的  拆车机导航一体机的插座那才是 JBC
也搞了一头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