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11w跑分的迪兰R9 380显(kuan)卡清灰

楼主(2020-04-17):
非常肯定,这个是矿卡
鲁大师跑分11w
4G显存,,可惜AMD的显卡不支持CUDA:cry:

核心背面微黄,,还行吧hhh

拆下装饰金属罩
2个温控风扇,最高转速5800r/s

取下散热器
之前买来的时候清洗过,散热器不会很脏

核心的真正用途?钥匙扣?镜子?

核心供电部分

背面有些许灰尘
(涂硅脂过程略)硅脂型号HY810,,导热率4.5w/m-k

装回,顺便用橡皮擦蹭一蹭金手指

还好没坏

网友A:
不错,显卡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显卡挺好的。

矿卡是个坑,性价比高得吓人,但是翻车的风险的挺大的,毕竟这些卡都是经过长时间高负荷工作的。
有钱还是买新卡吧,有保修

网友:
性能杠杠的

网友:
用的不多的话用矿卡挺合算的其实,我还觉得我买新卡浪费了

网友B:
还是洗洗更干净,跑分和我的差不多,这货功耗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洗洗更干净,跑分和我的差不多,这货功耗不低

水洗的必须要晾干才能通电,怕bga焊接的芯片下有水造成腐蚀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洗的必须要晾干才能通电,怕bga焊接的芯片下有水造成腐蚀

最好别晾干,在板子上的水残留时间过长金属件容易生锈,洗干净把多余的水甩一甩,在用吹风机热风把剩余的水吹干,GPU和显存至少要猛吹10分钟以上

网友C:
显存都变颜色了。。。。。这货得矿了多久了。。。。

网友D:
头次见到5叶片显卡风扇,还有小的5叶片组合。

网友:
一直买矿卡,从未翻车。。

网友E:
应该卖掉换个574 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存都变颜色了。。。。。这货得矿了多久了。。。。

至少核心背面还不会很黄,一些矿卡真的黄得特别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卖掉换个574 玩玩

估计下次换显卡就是2060了hhh

网友E:
引用 楼主:
估计下次换显卡就是2060了hhh

现在看574 还能基本满足需求,所以先用574便宜能用就好,那天性能不足也不心疼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洗的必须要晾干才能通电,怕bga焊接的芯片下有水造成腐蚀

我也是水洗,再用纯酒精冲,凉干后用吹风吹,如同新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看574 还能基本满足需求,所以先用574便宜能用就好,那天性能不足也不心疼不是? ...

15w跑分的显卡玩GTA5最高画质有一点点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15w跑分的显卡玩GTA5最高画质有一点点卡

390 耗电太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头次见到5叶片显卡风扇,还有小的5叶片组合。

迪兰恒进的基本是这样的,大5片加小5片风扇叶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洗的必须要晾干才能通电,怕bga焊接的芯片下有水造成腐蚀

我就是这么干的,夏天可以用吹风机吹一会再拿去晒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