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一块山寨固态

楼主(2020-04-17):
收到朋友一块120g固态盘,镊子上的稳压丝印是两行,上3012A  下634J2,网上找不到参数,通电发热不认盘,没有任何反应,旁边掉了一颗电容,不知是多少。

网友:
你这个要测电压哦,发热,那说明供电了

网友A:
少的是电感。芯片找个引脚功能一样的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的是电感。芯片找个引脚功能一样的都能用。

谢谢,回头看下。

网友B:
发热较大的话说明有短路,查找后级是否有电容击穿。

网友:
颗粒是144g的镁光B0KB,主控是AS22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热较大的话说明有短路,查找后级是否有电容击穿。

现在不发热了,就是不认盘。

网友C:
辣鸡玩意 确实很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辣鸡玩意 确实很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