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好多线规对照表里粗线比细线的线阻要大?

楼主(2020-04-17):
网上的线规对照表里面, 为什么好多线规粗的比细的,相同米数情况下线阻还要高呢?按理说线越粗线阻越低的啊。这粗的比细的电阻高是怎么回事?有没有懂的大佬帮小弟解解惑。
.图是网上随便找的,所有类似这种线规对照表都是这样

只有很少一部分表是线越粗,电阻越小这样

网友A:
记得在哪也看过别人这么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在哪也看过别人这么问过

上次也是我问的,好多人说是表排版拍错了。但是好多不同时间不同格式的表,内容都是这样

网友:
现今错别字,乱剪接张冠李戴比比皆是。

网友:
觉得那麽多数字没人看而已

网友:
awg数字越大,截面积越小,电阻越大.没问题

网友:
看看截面积 和线径  马虎容易闹笑话哦

网友(2020-06-20):
同问 不知道这玩意哪里能查到权威的

网友:
不能单看截面积大小!
还要看芯线采用的材质:铜!铝!铁钢!(他们的电阻率是不同的!)

铝线与铜线的电阻率就差很大!
有的电话线就用钢丝来保证强度!
有强度要求的网线也有用钢丝来保证不被拉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