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思维定势带偏了维修思路,忽略了一个小电阻导致许久找不到问题所在!

楼主(2020-04-17):
前几天在拆机乐园和维修达人频道,发了关于一个养生壶的诡异的故障现象。就是加电不亮。(【已经解决】养生壶的诡异故障,不知道怎么回事?另外开贴总结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180
(出处: 数码之家)
)拆开检查,以为是双向可控硅BT139 800和三端电源芯片KW01L出现问题了。盲目的从TB上采购回来可控硅和电源芯片。等了三天,收到后,就立即更换上了,结果还是不行。看来是电源的问题。这种电路供电方式,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平日接触这个很少。本着学习的目的和态度,请教了坛子里的高手,很多高手给我指点,说是可能独石电容出现问题了,还有需要检查一下右侧的那个安规电容。我都检查了一下,发现没有太大问题。
还有前辈说,可能是图中的5那一对电容出现问题。我也测量一下,发现正常的。电压也是308V直流。没有问题。左侧那个470UF的电容,自己的数字万用表没法测量这么大的容量的。姑且认为正常。为了校验是不是电容的问题。我特意去电子市场采购了独石电容和安规电容,人家商家都不乐意卖给你一个两个的。5毛一个。网上是2毛多。独石电容大概几分钱一个。为了验证是不是电容问题,我也买了几个回来。换上发现还是不行。点不亮。有点泄气。

回来翻看帖子,发现一个高手,启发了我。多谢dmc2008大侠的指点。我就挨着测试独石电容左侧的3个电阻值,还有独石电容下面的那个电阻。(dmc2008说2.2UF电容下面的那个是电阻,其实是色环电感的。因为PCB上的符号就是电感符号。不是电阻。看起来像而已。)。

这一查不要紧,终于发现问题了。就是独石电容下面的(序号4)那个2.7欧姆的电阻(色环是红紫金金,因为在灯光下没看清第二环,看成2.1欧。大侠都给指出了。感谢你们。),0.5W的。拆开一个脚,一测,发现是1兆欧了。仔细一看上面竟然有裂纹了。估计是击穿了。电阻值变大了。导致KW01L电源芯片不工作。我赶紧找了找以前的一个小电路板上,竟然有2个1欧的电阻,把电阻串联起来就可以了。焊接上后,通电,竟然点亮了。哈哈。

后来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把双向可控硅芯片给换成新的了。作业完美结束!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指点!

(PS:下图里面的2.1欧电阻应该是2.7欧的0.5瓦的。色环是红紫金金。)

下图烧了点水测试一下。

网友A:
原来的可控硅没坏的话就不要换,因为你淘宝上买的新的质量不一定就比原来的可靠,淘宝上的元件很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可控硅没坏的话就不要换,因为你淘宝上买的新的质量不一定就比原来的可靠,淘宝上的元件很坑的 ...

因为在用表针测量的时候,可能不小心碰了针脚,导致击穿了。所以,我就直接换了。眼花手滑,容易导致短路管子。

网友:
是呀,电阻损坏的几率虽然有,但很低,这次只是让你给遇上了。

网友B:
功夫不负有心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夫不负有心人!

可不是嘛。为了学习,走点弯路不要紧。第一次接触这样的电源方式。

网友C:
开始我也以为是阻容降压的,但看电路怎么也不像,右上角那个是非隔离开关降压电路,一个电感加一个电源IC实现了,电感可以省铜线啊,很多电器都用这种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始我也以为是阻容降压的,但看电路怎么也不像,右上角那个是非隔离开关降压电路,一个电感加一个电源IC实 ...

哈哈,我也被骗了,还以为是阻容降压电源。。。。。。。。

网友D:
2.1欧姆电阻没见过,你那个应该是2.7Ω(红紫金金)

楼主:
引用 网友D:
2.1欧姆电阻没见过,你那个应该是2.7Ω(红紫金金)

的确应该是2.7欧姆电阻。只是色环颜色看起来不是太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D:
2.1欧姆电阻没见过,你那个应该是2.7Ω(红紫金金)

红棕金金不是2.1吗?

网友E:
现在到底能加热了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到底能加热了木有

可以啦!搞好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红棕金金不是2.1吗?

四色环电阻没有这个规格(红棕金金,2.1Ω)!高精密除外。

网友F:
这个看上去是,,红紫金金,,,应该是2.7的,

网友G:
有块电源板,也想发的,不过二修的,弄了好几天,也没拍几张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看上去是,,红紫金金,,,应该是2.7的,

的确是红紫金金,2.7的。我在灯光下看不出来颜色。搞成了棕色。哈哈。非常感谢您的慧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色环电阻没有这个规格(红棕金金,2.1Ω)!高精密除外。

的确是2.7的。应该是红紫金金。不是红棕金金。我在灯光下没有看清楚第二环的颜色。

感谢您的慧眼!为你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块电源板,也想发的,不过二修的,弄了好几天,也没拍几张照!

前辈的电源板是和这个一样的吗?二修的是啥意思?二次维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的电源板是和这个一样的吗?二修的是啥意思?二次维修?

不同的。一个带有两路12v侍机的23串锂电充电模块。别人修过,那发病点就看不出怎么引起的了!还好最后有图片发给我了!才知道是300v上的一电阻,在辅助电源短路时,烧掉,然后电弧飞向了14v的初级端的电容,再烧掉2贴片10欧,2个33y(sot363封装)这淘宝找了几天打对了封装才找到有一家卖。然而上家还动了不应该换的原件引起了不触发!保护温控从主变挖出来,常开换常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