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电动车做一套锂电电瓶,求方案

楼主(2020-04-17):
网上查了下资料,有好几种电芯选择,不知道哪种好。
求高手推荐。

网友A:
首推特斯拉拆机电池,18650和21700都可以,一致性超好

网友:
我也准备弄一个电动车锂电,我看好了3.7V40AH的电池,共17个组成60V,用80A的保护板,请 高手们再指点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推特斯拉拆机电池,18650和21700都可以,一致性超好

特斯拉搞不到

网友:
电动车多少V多少W的,功率大要求高点

网友:
硬封大单体。要容量大上三元,要安全性好上铁锂。

网友A:
某鱼上一大把,成色就要看运气了,预算高还是上宁德的大单体省心,反正一定不能用软包,软包会坑死人滴

网友:
首先看你要每天要跑的路程再定容量大小,再看要不要改仓就是放电池的位置大小,再考虑用大单还是小圆柱,能用大单就不要用小圆,还有很多很多。组电池有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危险性,珍重。不建议特斯R的217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鱼上一大把,成色就要看运气了,预算高还是上宁德的大单体省心,反正一定不能用软包,软包会坑死人滴 ...

某鱼  如果是新手不要去碰2,毕竟不是玩几个1650,大单体我都翻车两次,都是衰减的拆机电池,你买到手要退才发现大部分快递不收,最后只好将就着用,水太深了,我不想多说,我最后好不容易退了都是亏运费了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斯拉搞不到

找个靠谱的卖家问他要一组拆下来的最好,那一致性,实在是好!

网友:
力神21700,嘉百达保护板,电池支架镍片若干,专用充电器,点焊机,电池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