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修一个不知名的牙耳机 手机端连接显示AX

楼主(2020-04-17):
同事问我会不会修蓝呀耳机,我说不会,过保了可以拿来看看

故障是不能充电,也就是盒子有电,不能给两个小耳机充电,灯不亮

看下整体

电路板

元件(码字累,不解释了)

拆下电路板

电池,没字也没有保护板

所有

耳机,还有电,是触摸的,拆的时候就亮了

尾部的猪鼻孔

有磁铁的

全部

电路板是从尾部拉出来的

触摸接口

测试耳机正常连接,通话、放音乐都正常
问题应该在盒子的主板上
大概看了下,盒子能充电,不能给耳机充电,应该是没有检测到耳机放入盒子
这个应该是检测元件

胶多,看不到字

先试试,用磁铁靠近,灯亮了,可能充电

应该是霍尔,看下字

查了下

应该没有坏,可能是灵敏度下降了,手上没有
只好调整了下位置,
经过测试,选好位置,用705固定

翻来翻去,充电口上的部件也掉了

一并粘起来,五花大绑等胶干

好人做到底吧
电池下也加了一个保护板

准备装回去

装好测试
双耳机充

单左耳

单右耳

测试了下盒子的充电电流

好像有点大
不想再拆改了,先这样用吧。

谢谢欣赏!!
祝坛友周末快乐!!

网友:
杰理是无处不在
等牙膏ing

网友:
支持aptx,截图看一下?

网友:
好事做到底的好人

网友:
恭喜修复,等牙膏

网友A:
省电技术很厉害,这么小电池也能用很久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省电技术很厉害,这么小电池也能用很久 。

是的。耳机充满测试连续通话50分钟还有电

网友:
同事说,你撒谎,明明会修的

网友:
没见过这种的

网友:
开始还以为是电池坏了呢

网友:
看来低端市场已经被杰里占领了

网友B:
指示灯很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示灯很山寨~

那是必须的  哈哈哈

网友:
基佬主控音质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