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70迈行车记录仪车充电源

楼主(2020-04-17):
拆一个70迈行车记录仪车充电源。

暴力拆解!超声波压合,只能暴力拆解!!!

DC-DC降价IC型号:CX8571
MOS型号:3426B

CX8517手册资料介绍,输出8A双路。
带载实测确实有8A。

网友:
这货居然能上8A

网友A:
卧槽,这小芯片竟然可以上8A,不知道发热量怎样?欺实马果然厉害,谁那么有才竟然注册了这个商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卧槽,这小芯片竟然可以上8A,不知道发热量怎样?欺实马果然厉害,谁那么有才竟然注册了这个商标 ...

外部mos上更大也可以,可能要加驱动图腾柱。或者大电流半桥驱动器

网友C:
可以试试改成正激式隔离电源,或者输入端加自恢复保险丝,输出端加6V雪崩二极管。

楼主:
是不是很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卧槽,这小芯片竟然可以上8A,不知道发热量怎样?欺实马果然厉害,谁那么有才竟然注册了这个商标 ...

实测带载8A电感和MOS发热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mos上更大也可以,可能要加驱动图腾柱。或者大电流半桥驱动器

图腾柱是什么意思,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改成正激式隔离电源,或者输入端加自恢复保险丝,输出端加6V雪崩二极管。 ...

正激式隔离是什么意思?求解!

网友(2022-01-31):
这货标称3.5A实际输出能力惊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