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饭煲温度超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4-17):
今天突然饭烧焦了,温度超过以前的温度了。刚才又试了一下,感觉外壳都烫的厉害,饭也烧焦了,超过了温度不跳掉,不知道什么原因。

据说电饭煲有两重保护,一种是温控,一个小原件,另外一层是电路板上的温控。

网友A:
如果是磁钢控制就是它坏了,否则是其它感温元件

网友:
确实是电饭煲,先换磁钢再说 。

网友:
查温度高了,磁钢没有失去磁性的问题

网友:
机械的饭烧焦了两个温控都坏了。。。
老一点的机械电饭锅可以换新的电脑电饭锅了。。。(不用内胆淘米,用塑料饭勺,一点糊锅都不会有的)

网友:
这要看电饭煲控制电路样试。老式用磁钢居里点失磁而断开加热供电、磁钢不易坏、可能触点烧蚀粘连了而到温度不能断电。还有的保温用了双金属片快跳开关如果损坏也会烧糊米饭。
新式的保护电路相对完整,不易出现你说的故障,如果是:可能继电器不能断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磁钢控制就是它坏了,否则是其它感温元件

应该不是磁钢那种机械式电饭煲,磁钢受热时间长了会退磁,只会过早跳闸,就是煮不熟饭,楼主最好发个电饭煲内部图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磁钢那种机械式电饭煲,磁钢受热时间长了会退磁,只会过早跳闸,就是煮不熟饭,楼主最好发个电饭 ...

有道理哈哈

网友:
这个好搞是电饭锅内胆底部变形,贴不住发热盘了。换个内胆就好。

网友:
还是先发图吧,温控分机械的和电子的,电饭煲一般都是双层防护,没图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