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D了一个鱼缸灯,发现一个奇怪现象

楼主(2020-04-17):
用草帽LED做了一个热带鱼缸灯,
很小,但是效果还不错,鱼缸顿时通透了很多

坏的灯板上拆了5个灯珠,并联

手上没有驱动板,就用降压板代替了

亮灯~

亮灯~缺的那个空位是灯珠坏了,下掉了

用3S的18650移动电源供电
电压12.1和电流0.13
每个LED灯珠电流大约26mA,亮度合适,也不用散热器,安全得很

用了大约10小时后,电压降低了,但是电流增加了

又过了10小时左右,电压降到10.5,电流增加到0.18

算下功率:
12.1*0.13=1.57W
11*0.16=1.76W
10.5*0.18=1.89W
怎么电压下降功率增加呢?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原因?

网友A:
路过帮顶,我自己做了一个120w的,电源买的成品恒流。

网友B:
鱼缸绿植灯须要全光谱么?

网友C:
LED的特性,温度升高内阻变小,所以要用恒流驱动,为了安全可以串个电阻限流。

网友:
     12.1V*0.13A=1.573W,就算你降压板效率为90%,实际灯珠功率是1.4157W,白光大功率灯珠VF值大概3V,那么实际5个灯的总电流为0.4719A,单灯电流为0.09438A,并不是你讲的26mA.
      电压下降功率增加,是因为你的降压板输入电压低了后,效率也跟着低了,假设输出功率不变,效率低,那么输入功率必定加大,相应输入电流也会增大。

网友:
是因为电流增加后拉低了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鱼缸绿植灯须要全光谱么?

我的灯只是照明
无所谓光谱,能发光就行
有的人需要暴藻
所以要全光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的特性,温度升高内阻变小,所以要用恒流驱动,为了安全可以串个电阻限流。 ...

我这个灯每个LED电流也就几十毫安,在安全值内。
多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帮顶,我自己做了一个120w的,电源买的成品恒流。

多少米的缸啊,爆藻了没

网友D:
就这灯,你的水溶几天就没叶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这灯,你的水溶几天就没叶子了

叶子不但没有少,还发了新枝

网友:
先升压再降压,图什么呢,电池串个电阻直接供电就行了。

网友:
没有保护,水汽大时间长灯珠就坏了

网友:
不密封水汽大容易坏

网友:
这个led发热挺可观的,高温坏的很快

网友:
加热棒这样放有爆炸的风险
需要整体浸入水里

网友:
主要是楼主灯开得时间长,不然光不够

网友:
老是亮着灯,你问过鱼的感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