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小闹钟,咔咔咔,走时不准,拆开发现故障原因!

楼主(2020-04-17):
小闹钟,咔咔咔,走时不准,拆开发现故障原因!
台灯上带的小闹钟,本来看着好好的 。

走时越差越多,拆开看看。

对比别的品牌。

这个闹钟电感线圈比较多 。

拆开就掉下来齿轮

晶振挺大的

标识1.5V

带个小喇叭

继续拆

发现故障原因了,这个齿轮被咬掉了一块 。。。看来丢转 。

内部

看这个电感线圈做工挺好,留着备用。

全家福。

这个闹钟看来不能修复了,以后再找一个。
完,谢谢欣赏 。

网友A:
换个晶振说不定能好

网友:
齿轮掉齿了,换晶振管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晶振说不定能好

齿轮都嘣了换晶振有用?

网友:
正好可以换个电波钟机芯啊

网友:
换晶振,用软件速度补回硬件速度

网友:
看到这齿轮,感觉这机芯好象工作了几万年。

网友(2023-04-12):
三D打印,补回一个齿轮,还可再用N年。

网友:
感觉被水泡过,里面有点锈迹

网友:
可以补齿呀

网友:
时分针过轮打齿了,差不多都一样找个旧芯拆一个。

网友:
小闹钟可惜了。

网友:
既然拆开了,竟然不想个办法把他修好,哈哈?

网友(2023-06-30):
这钟,是跳秒的吧。

网友:
可以利用剩余完好部分齿轮,做个倒模修补损坏部分的齿轮。但是这样修好的齿轮没有强度,就继续倒模用环氧树脂做个完整的齿轮。

曾用这个办法修复了 价值七位数 $ 的设备上的齿轮。

网友:
3D打印一个齿轮,可以用

网友:
多大的劲啊,齿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