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有交换机TL-SF1008VE的大师们帮帮俺.......

楼主(2020-04-17):
请有交换机TL-SF1008VE的大师们帮帮俺.......

俺的交换机TL-SF1008VE修理过程中........

不小心用刀片吧C60的电容搞掉了呢.........

请有TL-SF1008VE的大师们帮帮俺啊.........

量一下C60的电容是多少的容量的呢..........

C60在图中的红框中先谢谢大师们啦...........
图片可以点击放大的呢...................

请有交换机TL-SF1008VE的大师们帮帮俺.......

网友A:
找个差不多大小的焊上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差不多大小的焊上去就行了

大师你不要害俺呢.........

俺最近倒霉透了呢.........

网友:
就一个电容罢了,容量不对最多稳定而已

网友:
这个电容掉了应该冇问题

网友B:
你看你俩电容是并联的,而且还有可能是跟电解电容并一起的、冇它也冇大问题,冇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你不要害俺呢.........

俺最近倒霉透了呢.........

供电无所谓的,真要仔细就拆旁边那个量下容值,然后找个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你俩电容是并联的,而且还有可能是跟电解电容并一起的、冇它也冇大问题,冇事的! ...

非常感谢大师热心帮助.........

特意赶拍了一张局部图.........

请大师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电无所谓的,真要仔细就拆旁边那个量下容值,然后找个补上

请大师帮我看看.......

补充了局部图呢.......

在8楼哦.......

电容早拆下来.......

2个电容都是470UF........

不同的是耐压不同......

电容一个测量是500UF.......

一个是450UF.......

2个不同品牌的万用表测量都是差不多的结果..........

感觉交换机不稳定的问题应该不是电容.......

不清楚问题在哪里呢......

大师你看哪里有问题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师热心帮助.........

特意赶拍了一张局部图.........

这不就是并联嘛,那俩都掉了都冇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师热心帮助.........

特意赶拍了一张局部图.........

你首先要判断出是不是这部分问题才行,那个电解电容冇容量可能就不稳定了,换一个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首先要判断出是不是这部分问题才行,那个电解电容冇容量可能就不稳定了,换一个试试吧! ...

好.......

谢谢大师指导........

网友:
就是普通的滤波电容,就算掉了都没事,换一个类似的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大师帮我看看.......

补充了局部图呢.......

找个板子供电附近拆就完了,不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