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笔记本电脑自动弹右键出来怎么治疗?

楼主(2020-04-17):
笔记本电脑一直都是裸奔,上个月出行键盘的S字母失效,这个月初出行S键正常了,都是删除键失效了 ,下载360卫生杀了杀后键盘按键是正常了,但是出现了新问题就是会自动弹右键出来,搞的电脑什么也操作不了,我买了蓝牙键盘鼠标套装回来,正常使用了2天,现在自动弹右键的毛病右复发了,只要鼠标的标在哪里,哪里就会自动弹右键右键,各大杀毒软件都用了一个遍也杀不了这个毛病,请问一下数码之家的大神们,这个潜伏在电脑里的病毒在哪里,这样搞有什么利益?实在不行的唯一办法就是重新刷系统了

网友A:
键盘上的右键有没有被卡住啥的?不想直接重装系统,可以试试pe进系统看看,是否依旧这个问题。

网友:
不想直接重装系统,可以试试pe进系统看看,是否依旧这个问题。

网友B:
几个情况,你逐个试试吧
1、键盘上的键没有复位。键盘右侧ctrl和alt中间的键,可以尝试使知用手指拨动使其归位。或者更换键盘尝试。
2、可能是鼠标的问题,尝试设置鼠标:
(1)开始—控制面板—打印机和其它硬件—鼠标专—鼠标健配置打上勾。
(2)恢复出场设置。
若还是不行就换个鼠标试试。
3、可能是恶意网站更改了系统注册表引起的,可以通过修改注册表来修复。在“运行”对话框中输入“regedit”,然后打开“注册表编辑器”窗口。依次展开“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Explorer”子键,在右边窗口中将“NoViewContextMenu”的键值属改为“0”。重启电脑,故障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情况,你逐个试试吧
1、键盘上的键没有复位。键盘右侧ctrl和alt中间的键,可以尝试使知用手指拨动使其 ...

排除机械键盘故障不回位,,我现在拍照了,没有你说的那个,是不是因为我连接了蓝牙键盘鼠标进行操作的,所以就没有那对应的注册表?我在楼下附上拍照图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情况,你逐个试试吧
1、键盘上的键没有复位。键盘右侧ctrl和alt中间的键,可以尝试使知用手指拨动使其 ...

看我楼下回复的图片,没有找到你说的选项,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
手艺好的话键盘拆了,检查薄膜吧,一般都是薄膜进水腐蚀局部短路造成的,建议换键盘,系统设置的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C:
到设备管理器禁用触摸板,然后插鼠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设备管理器禁用触摸板,然后插鼠标用

俺也觉得是触摸板上按键误触发了。

网友:
估计是电脑触摸板上的问题

网友:
FN+FX禁用触摸板 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上的右键有没有被卡住啥的?不想直接重装系统,可以试试pe进系统看看,是否依旧这个问题。 ...

被卡住不可能,因为右键菜单是在右键释放的时候才显示,按下并不显示。

网友:
应该是驱动程序的问题,卸掉相关驱动,重装驱动试试?

网友:
可能的几种情况:
1.鼠标右键故障
2.键盘的右键菜单键短路或卡轴
3.触控板右键位置进水/有污物

网友:
触摸板右键粘连了

网友:
右键坏掉了

网友:
触碰板右键故障,把触碰板排线分离开就好,如果是键盘一体机的排线,就要换整个键盘

网友(2021-07-14):
1、键盘上的键没有复位。键盘右侧菜单键方框里面三横,可以尝试使知用手指拨动使其归位。或者拆下笔记本的键盘,接usb键盘尝试。
2、可能是鼠标/触控板 右键 的问题,尝试设置鼠标:
(1)开始—控制面板—打印机和其它硬件—鼠标专—鼠标健配置打上勾。
(2)恢复出场设置。
若还是不行就换个鼠标试试,或者拆掉笔记本触控板 用usb鼠标。有可能是右键的按键微动开关故障或者触控板按键故障

网友:
你用测试鼠标的软件试试是不是右键自动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