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讨教问题:音频采集时碰到的怎么检测线插入了没有

楼主(2020-04-17):
我在进行ADC音频采集的时候,没有插入音频线,采集到的是一堆低频乱码,插入后就平静了,请问如何检测音频线插入了没?针脚已经设置为GPIO_Mode_AIN

网友A:
有一些3.5耳机座是由额外的触点检测音频线是否插入,然后在某几个引脚以接通或者断开表示,配合MCU很容易检测。
或者你加一个数字陷波器,专门过滤50Hz的电网干扰就行了。

网友:
对地拉一个偏置电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些3.5耳机座是由额外的触点检测音频线是否插入,然后在某几个引脚以接通或者断开表示,配合MCU很容易检 ...

我用很简单的3.5mm立体声的那种,左右声道+1路(应该是接地),数字陷波器查了一下,挺贵的

楼主:
软件里不能过滤50Hz的电网干扰吗

网友:
又带开关的座子,可以做插入检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很简单的3.5mm立体声的那种,左右声道+1路(应该是接地),数字陷波器查了一下,挺贵的 ...

这个好办,可以检测立体声耳机阻抗啊……
在L或R声道上接个几百K的上拉电阻,不会影响播放

网友:
做音乐电平指示,做的下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很简单的3.5mm立体声的那种,左右声道+1路(应该是接地),数字陷波器查了一下,挺贵的 ...

我就是说加个数字陷波器算法啊。或者降低采集输入阻抗,加个下拉电阻啥的,就可以避免电网辐射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办,可以检测立体声耳机阻抗啊……
在L或R声道上接个几百K的上拉电阻,不会影响播放 ...

电阴肯定是要接的,现在的问题是没插入就采集到比较低幅的杂乱无章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说加个数字陷波器算法啊。或者降低采集输入阻抗,加个下拉电阻啥的,就可以避免电网辐射影 ...

降低采集输入阻抗,会影响灵敏度

楼主:
问题是如何检测有没有线路接入,不是插入后的噪音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如何检测有没有线路接入,不是插入后的噪音问题

上面都告诉你了,有带开关的耳机座,插入后有左右声道断开的,就是左右声道各有2个脚,拔出那2个脚是接触一起的,类似的还有只有地开关的,有左右地都开关的,还有左右地麦全带开关的,做个检测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都告诉你了,有带开关的耳机座,插入后有左右声道断开的,就是左右声道各有2个脚,拔出那2个脚是接触 ...

我是把下面的四个脚全连接一起,这样左右声道的声音都不会跑掉,拨不拨都是连接在一起的,我还真的不懂检测,请赐教

楼主:
我想到了,就是没接入全部接入GND,插入了撑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