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有没有用于机器人的无线传感器模块

楼主(2020-04-17):
各位大佬好,请教下一般接机器人的传感器都是有线连接或者板载焊死的,市面上有没有无线传感器?
比如可以封装集成一些陀螺仪,加速度,无线等基础模块的板子~~·

网友A:
各有利弊,无线容易被干扰

网友B:
供电你怎么解决呢?如果是独立供电或干脆用电池,当然是有意义的……但如果还要拉电源线过去,不如顺便就拉I2C/SPI/串口过去

如果有量可以找我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你怎么解决呢?如果是独立供电或干脆用电池,当然是有意义的……但如果还要拉电源线过去,不如顺便就拉 ...

哈哈哈,有道理,或者考虑可充电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有利弊,无线容易被干扰

嗯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