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收拾一把米沃奇2763大炮

楼主(2020-04-17):
用了一年多点,这款型号虚标不少。硬着干就坏给你看,几把陆陆续续都坏了,波箱外壳断裂是最多的,控制板也烧了几个,无刷转子都有局部过热的痕迹,三把凑一把,另外两把清洗干净好歹捣饬了无刷电机都正常了,两个波箱壳断裂的先收起来吧。遇到合适的外壳再修复。

楼主:
有一把冲击块的两个耳朵竟然冲击消耗没了……

网友A:
楼主是巫妖的老山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巫妖的老山东?

是滴.......

网友:
斜齿轮扭力大,这是高强度使用,折腾坏了

网友B:
有没有高手能将破损的波箱外壳焊起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高手能将破损的波箱外壳焊起来。

浇筑铝不容易焊,温度高了会坍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老李好

你好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浇筑铝不容易焊,温度高了会坍塌

回头我试试TIG焊,估计很悬

网友C:
老李你好 我是小榜

网友D:
这玩意儿既然不行,为何要买3台?其他牌子没有这么大扭力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李你好 我是小榜

你好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儿既然不行,为何要买3台?其他牌子没有这么大扭力的吗?

世达有气动的,更重也更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世达有气动的,更重也更大

电动的其他牌子没得选,得伟、牧田、日立、博世、喜利得?
你的意思是米沃奇的这个都被干趴下了,上面几个牌子一样会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动的其他牌子没得选,得伟、牧田、日立、博世、喜利得?
你的意思是米沃奇的这个都被干趴下了,上面几 ...

这是重型的,上面一堆品牌并没有这个重型的型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重型的,上面一堆品牌并没有这个重型的型号。。。

牧田这个扭矩1050NM,应该能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牧田这个扭矩1050NM,应该能满足你的需求。

还没我坏掉的这个参数大呢,都玩虚标

网友E:
2763是最便宜的千牛炮了,更牛逼的买2864.我差点就买了,但是有人说这个货虚标,而且主控脆弱,不耐水油,所以就没下手。牧田的1001  1002也可以但是贵,得伟的899也可以,目前看好899.

楼主:
引用 网友E:
2763是最便宜的千牛炮了,更牛逼的买2864.我差点就买了,但是有人说这个货虚标,而且主控脆弱,不耐水油, ...

主控有做防水胶,这些系列,大家都玩虚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