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动力源DZY4850H改可调

楼主(2020-04-17):
淘了一个通信电源动力源DZY4850H根据网友资料改一下电压可调25-75V

82和5K电阻去了,换2K+5K可调电阻,提高检测地电压到15v

就是低于20V电流很小3A左右可能保护了

电流保护可能在高压部分,调流低压部分加LM358控制应该可以有时间试试

网友A:
我也是改的那个82欧姆电阻,调到12V用来启动摩托车啥问题没有。

网友:
谢谢分享。。。。。。造福坛友。。。。。

网友B:
那个CSDN的维修资料,楼主可以分享否?我不是那个网站的会员,下载不了。谢谢。。。。。。

网友:
电流调节搞定了没有?这个是不是同步整流管子?

网友C:
改电压好弄,改电流有没有办法的,我的一个后缀是HE的,不知道怎么改调流

网友:
请问82和5K是哪两个,你这是改到70多v?

网友D(2020-05-19):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改的那个82欧姆电阻,调到12V用来启动摩托车啥问题没有。

请问lz说的82是r110 5K是哪个

网友(2020-08-19):
引用 网友C:
改电压好弄,改电流有没有办法的,我的一个后缀是HE的,不知道怎么改调流
...

估计改不了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lz说的82是r110 5K是哪个

5K电阻实际是和R110串联的R50这个电阻,它的阻值实际是4.99k。要想得到更高电压,可以把R50改小,最小调整到3K,电压能最高到80v,但是在重负载下电压降低较多。如果出现高压保护,可以把R43改成82K。

网友:
请问楼主你添加的LED电压表通电怎么在冷地部分获取?

网友(2020-12-08):
引用 网友B:
那个CSDN的维修资料,楼主可以分享否?我不是那个网站的会员,下载不了。谢谢。。。。。。 ...

百度文库里有

网友:
找不到啊

网友E:
QQ联系我,发改装图给你们

网友(2021-01-24):
你好,我的和你的版本不一样,可以指导一下不

网友(2021-04-22):
引用 网友E:
QQ联系我,发改装图给你们

能发我一份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QQ联系我,发改装图给你们

你好能否发一下,2976176088

网友(2021-10-26):
191422758@qq.com。楼主可否发一份资料学习一下,感谢

网友:
可否发一份资料学习一下,感谢。12409890

网友(2022-01-09):
用20k电位器,电压可以从0-60v调节。低于13v会亮黄灯但仍然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