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2246xt u盘能不能制作uefi的启动盘

楼主(2020-04-17):
最近入了两个U盘,一个2246xt主控,想弄个像普通U盘那样的uefi启动盘,试了大白菜,we pe,都不行,安装的时候选了uefi启动,但是启动项看还是没有uefi启动。

还有个3280U盘,制作cd-rom启动后写入速度变慢了差不多一半,之前有200M的写入,搞了cd-rom后就只有110写入了。求解???各位大神,跪谢!

网友A:
uefi启动的前提是 1  系统支持,2  FAT或FAT32分区

网友:
它做硬盘都能efi启动,做优盘就不行了?你遇到鬼了吧

网友B:
it天空油漆桶装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t天空油漆桶装一下就可以了。

谢谢,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uefi启动的前提是 1  系统支持,2  FAT或FAT32分区

把这个忘了,弄成NTFS了,谢谢

网友:
100%支持,检查自己制作方法

网友:
这个还真不是单u盘的事,32位系统只能用32位系统的ufi,同理,64的用64位的ufi,你看看系统对的上不

网友:
我碰到过类似的情况,用某些固态确实就不出现uefi选项,需要手动开机按f12,我是说我的机器,选择U盘的那个启动选项才可以启动,而且只能用兼容模式启动2003pe,其他当然无法启动,好歹能用,换另一个固态就没问题,反正挺玄学的

网友C:
新版MBROSTool6.26,采用磁盘仿真技术优化EFI,启动更便捷、高效和稳定.我已经制作启动盘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版MBROSTool6.26,采用磁盘仿真技术优化EFI,启动更便捷、高效和稳定.我已经制作启动盘成功 ...

谢谢,谢谢,回头试试

网友:
当然可以用UEFI啦, 我推荐一个  叫做 “优启通”

网友:
优启通有推广,另外慧荣的量产ROm后,速度变慢是正常的,芯片厂家都没解决,你能解决?

网友(2020-09-20):
没有必要量产CDROM了

网友(2021-02-21):
2246XT是固态硬盘主控,是可以分区的。分出一个FAT32的主分区激活不隐藏。里面放入启动文件,也能达到双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