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米家叮零智能门铃拆解

楼主(2020-04-17):
这个看去功能很多,网上也没人拆过,特意拆一个看看东西咋样,发现原来是两串两并的结构,直接改锂电池没问题,拆完后贴回易碎贴,东西没用过,看看丢咸鱼卖掉吧

网友:
虽然海思的方案不错,至少比安霸便宜,但是电池的设计跟佳明有一拼。不过弹簧可以用电磨切掉,改4节14500锂电池并联,或者3节14500加4057迷你充电板和typeC接口板。

网友:
在电池仓塞块手机电池进去

网友A(2020-10-21):
我有一个叮零门铃 不开机请问是不是电源芯片烧了吖 u17的位置

网友:
这货多少钱?是我看过最完美的门铃了

网友:
放门口,不会被偷?

网友B(2021-01-04):
电路图啥原理?能直接接5v供电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啥原理?能直接接5v供电嘛?

我也在试

网友:
如果是串并联结合,也就是需要3V0.3A的直流电?

网友:
叮零智能门铃

网友C:
4节14500容量也就3200mha,应该跟用镍氢充电电池差不多吧

网友(2021-08-08):
引用 网友C:
4节14500容量也就3200mha,应该跟用镍氢充电电池差不多吧

镍氢截止电压低 很快就不行了

网友(2022-01-01):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叮零门铃 不开机请问是不是电源芯片烧了吖 u17的位置

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中维世纪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