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led灯芯顺便请教一个交换机问题

楼主(2020-04-17):
很常见的led灯芯  这种有柔光罩  效果比较好

led灯参数

灯板的固定方式

准备拆了

看看生产日期

坏掉的驱动

驱动特写

全贴结束感谢欣赏

请教问题时间到   交换机切换开关的三种模式 网络克隆 vlan隔离 标准交换  如何选择  什么情况下使用呢  感谢 指点 还有有的交换机还有监控模式   是名称不同还是 又一种模式呢   感谢指点  谢谢

网友:
这LED驱动还是可以的。漏油器,我拿来就用,能上网就行了,没有研究这个东西。。。。

网友:
謝謝分享  有一个类似的灯芯,发热量大,降功率调低电阻但灯闪了。。。扔一边了。。。。。。。。。

网友:
交换机一般交换模式使用就行了,vlan我只做过软路由扩wan口宽带 多拨 现在运营商限制了,网络克隆  以前网吧可以局域网装系统 现在很少用了

网友:
这灯几块包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