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可以当做维修电源来用吗?

楼主(2020-04-17):
今天坐车时看到有个DC12V转AC220V的逆变器,带有过载保护功能,突然想到,这东西可以当做维修电源来用吗?

网友:
如果没有隔离变压器,你可以找个电瓶,将12V电压转为220V的隔离电源用。

网友:
修小的还行 你修个2000W以上的怎么办

网友A:
有想法是好事,但还是要泼点冷水,首先12V逆变器大多输出的修正波,12V用正玄波的少,修正波不适用感性负载,比如电机,适合阻容负载,比如开关电源,再就是逆变器的效率低,12V逆变带不起大功率,工作时12V电流也比较大,至于你说的保护电路还不如装个合适的漏电保护开关,短路,漏电,过载都会跳闸,还有隔离变压器也会用到

网友:
我觉得可以,但要考虑功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想法是好事,但还是要泼点冷水,首先12V逆变器大多输出的修正波,12V用正玄波的少,修正波不适用感性负载 ...

代替灯泡大法,维修开关电源时简单测一下,可以吧?
因为我发现有时候明明有电流,但是灯泡不亮,必须看串联的电流表才放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代替灯泡大法,维修开关电源时简单测一下,可以吧?
因为我发现有时候明明有电流,但是灯泡不亮,必须看 ...

灯泡还是好些哦,灯泡大电流的时候限流,可以有效防止炸机,短路灯泡亮直观,小电流灯泡不亮,看电流可以用钳表夹在零火线随便一根上,你修开关电源的话可以很好判断,灯泡一亮就灭,说明主电容充电,电路起振的话,就会有输出,电路保护的话就会瞬间有输出然后停振,或者电路问题直接就不起振,只要没工作没输出,就没有电流

网友(2021-02-03):
12V逆变器大多输出的修正波,12V用正玄波的少,修正波不适用感性负载,比如电机,适合阻容负载,比如开关电源,再就是逆变器的效率低,12V逆变带不起大功率,工作时12V电流也比较大,至于你说的保护电路还不如装个合适的带空开漏电保护开关,短路,漏电,过载都会跳闸,还有隔离变压器也会用到

网友:
可以的还带隔离电源作用最好有正弦波逆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