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给自己擦个屁股,K9DMGB8S7C再搬板!

楼主(2020-04-17):
大晚上的,给自己擦个屁股!

前几天做了个58H固态U盘,做出来结果装不进CNC外壳,前功尽弃。见上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42580&extra=

这两天没事儿从闲鱼上淘58H的板子,准备做成固态。

淘到一块8贴bga152的拆机空板,外加一块58H双贴316板型的128G坏固态。

准备把两颗K9DMGB8S7C,拆下来,双贴58H做成固态。

这块坏固态品牌是众拾的,58H主控上的这个标记不知道是不是众拾的标记。板子上是一颗三星黑片,好像是14nm的TLC,估计也是个渣。

准确地讲,这个主控不是58H,而是58G。58H是BGA288封装的,58G是BGA323封装的。

焊接过程就不说了,下图中已经贴了一个颗粒,并且换了512m的缓存 。

开卡搞了两个晚上才搞定,设置问题,一开始开卡成功不出盘,今晚终于搞定。

按惯例,跑个分。

还没跑圈,估计是不掉速的。

原来的58H U板,拆了DMG之后,贴了intel的颗粒,做了512G固态u盘。、

总算把自己屁股擦干净了,也该洗洗睡了。

网友:
现在收这个是不是很贵

网友:
DMG速度还不错

网友:
又见牛逼大神挖

网友A:
双贴Intel 512GB会降速吗?

网友B:
之前没看到你的帖子~~
你可以试着别植株,2边用烙铁抹一遍,然后吹一下 。
这样厚度就下来了,转接板2边都这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没看到你的帖子~~
你可以试着别植株,2边用烙铁抹一遍,然后吹一下 。
这样厚度就下来了,转接板2边都 ...

自己用的可以这么操作。
准备卖的东西,怕不保险,万一虚焊返修,挣点手工费全折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贴Intel 512GB会降速吗?

还没跑圈呢,抽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贴Intel 512GB会降速吗?

同样想问这个问题,我有个46en U盘板的512G,应该是同颗粒

网友:
这个速度是真不错

网友:
大神,开卡工具能共享下吗?wawt@sina.com

网友:
手里还剩两个三星bga316的渣颗粒,放在2258h的sata板子上感觉速度毫无看头,正寻思要不要搞成个u盘,速度作为u盘起码还看得过去

网友(2020-05-29):
求开卡工具

网友C(2021-05-21):
楼主,我和你同样的芯片,也是开卡不出盘,能否共享下你的量产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和你同样的芯片,也是开卡不出盘,能否共享下你的量产工具???? ...

SM2258AB_MPQ0719A_FWQ0823B_K9OMGY8S7M

网友C:
引用 楼主:
SM2258AB_MPQ0719A_FWQ0823B_K9OMGY8S7M

在哪里可下载?能否告知下量产设置需要注意哪些选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哪里可下载?能否告知下量产设置需要注意哪些选项。谢谢

https://www.upantool.com/ssd/tool/smi/11596.html

网友(2021-10-29):
大佬一样的软件一样的2258g一样的flash 我为啥开卡成功却不出盘

网友:
为啥一样的flash 一样主控 一样软件版本 我开卡却不能出盘

网友(2022-01-10):
引用 楼主:
SM2258AB_MPQ0719A_FWQ0823B_K9OMGY8S7M

老哥我的是同款颗粒 主控2258XT 老是卡在 Download DRAMSet code 咋办啊 关键我的固态没有缓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