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砸)捡到的 电脑中频药物导入治疗仪

楼主(2020-04-17):
忽悠人的机器?被整个扔了,捡过来,懒得找螺丝刀拆,直接砸开。看图片吧。

俩变压器还是铜的

网友:
这就是一个带程序的高压放电仪

网友:
看来不管有用,没用,都需要温柔的拆开,这样才能保证配件不坏

网友:
得了2个TIP122,还得一块单片机

网友:
可以拆两个变压器,功率管等需要的元器件,会刷单片机也可以留着。

网友:
功能已经达到了哪里假了?效果不好那是此治疗方法不适用或者用法、药物选用不当。

网友(2020-07-23):
就是看到一堆单片机和变压器,外加电极片完全治疗不了疾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