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假卡9400GT 实际G72核心 WIN7 64驱动

楼主(2020-04-17):
如题,家里电脑现在基本废了,偶尔拿来下载电影或者码码字,之前的显卡风扇太吵,卧室受不了。于是把N年前上当受骗的9400GT拿出来了,作为亮机卡相当合适,没有风扇。但是装驱动把我难住了,以前XP时还可以改设备ID装上去,现在WIN7怎么也装不上,各位老铁有办法么,只求亮机,满足分辨率设置1440*900就OK

楼主:
自顶,改了ID驱动打上了,不过最好只能1366*768,设置1440*900没用

网友(2020-05-18):
也碰到过这种烂卡,什么火龙王,XP正常,WIN7死活装不了

网友:
用驱动人生试试

网友:
什么鬼,看硬件参数,比集成的还差啊

网友A(2020-06-24):
这个看起来像是GT6000系或者GT7000系,只支持DX9.0,而9400GT是支持DX10的,先下载这个系列的显卡驱动,再改ID安装GT7300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起来像是GT6000系或者GT7000系,只支持DX9.0,而9400GT是支持DX10的,先下载这个系列的显卡驱动,再 ...

这是唯一解决方法。

网友:
也有这样一个显卡,因没有驱动上,现在换了另一款N卡,这个就一直放着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