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关于华为S2700跨网段访问的问题

楼主(2020-04-18):
先上图:

去某个公司维护网络的时候遇到这个神操作,两条网接了一个华为S2700 26口两层的交换机,B部门有一台不带网络的复印机,现在A部门需要大量打印东西,想使用B部门的复印机,这个复印机是接在华硕的路由器上的,相当于有了网络功能,现在的问题是 可以修改交换机使A部门能访问到B部门的复印机吗?求大神指点,略懂一点交换机命令,也不能把AB合并在一起,在不动设备,IP的情况下能否实现?

网友:
貌似2700系列支持静态路由

网友:
我也不太懂,但我感觉首先要把华硕路由的地址映射到wan口去,也就是从华为的交换机上能连上复印机

网友:
真是个奇怪的连接,用一个交换机居然还用两个网段,

网友:
S2700上要有路由能保证两个网段互访,电脑的默认网关要指向S2700的VLANIF地址,S2700能按照网段规划下一跳的路由地址,主要是实现31段访问3段时候能把数据包扔3段的VLANIF上,其他扔到31.1上,3段的也要是这样,路由器也要有静态路由能把31段的数据包发往S2700的3段VLANIF上。另外一种是每台电脑加静态路由,但维护麻烦。
另外还有一种方法是如果两个网段不需要严格隔离的话,可以考虑把31网段撤掉,全部改成3网段,只是31出口的IP改成3.X的某个静态IP,然后需要从这个出口出去的机器网关改成3.X的地址,这样S2700交换机只要当傻瓜交换机就可以,不需要设置,变成一个大网,只是根据网关不同选择从哪个出口,打印机也随便访问。这个维护容易,我在好多小企业里面用过,主要是为了让财务和某些对网络要求高点的人能单独出口,速度快一点。两个路由器的DHCP只能保留一个,从另外一个出口的需设置静态IP和网关。

网友:
二层交换机要实现跨网段不现实,可以在华硕上面刷固件开trunk到交换机上同时供两个vlan一起用

网友:
S2700当傻交换机用不使用VLAN,两个路由器只有一个能开dhcp。

1、不想让A,B 部门互相看得见,IP 维持现状,A部门的PC,添加 192.168.3.x 的ip,不指定网关。
2、AB 部门可以互相访问,全部换成192.168.3.x 的ip,小米路由器IP 改成192.168.3.2,
A 部门网关设192.168.3.2,B部门网关设成 192.168.3.1

复印机本身也类似一个PC,不改变IP的情况下没理由A部门可以访问B部门复印机,不能访问B部门电脑。

网友:
EI的交换机应该可以起多个vlan,路由要明细路由

网友:
三层直接通,二层就把路由器wan和lan各设置成两个vlan的地址,两根线接到交换机,lan口负责一个网段,wan口通过端口映射到另一个网段就好啦

网友:
跨VLAN互访必须把设备的网关IP改为三层交换机的 Vlanif 的IP. 所以你不动终端设备是不可能的!
S2700好像不支持三层, 就算新固件支持, 都会慢 硬件太差
看你的规模若要开三层功能最好用S5700-SI或以上交换机!

网友:
不知道行不行,可以试一试。加一个路由器,先关闭DHCP,WAN口接VLAN10,设静态IP:192.168.31.X,LAN口接VLAN20, 然后映射到打印机的IP上。

网友:
S2700本来就是三层交换吧。小米不知道支持静态路由不不支持的话刷机。

网友:
二层不行,要三层交换机或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