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方便做M34063 5V升12V 的图片

楼主(2020-04-18):
今天下午一直在焊板子,需要知道有没有短路,这个时候万用表电池又没电了。
就是这个鬼东西,五元一个,买几个就盖过表的价格了。
没办法,那就弄个升压的,想到自己还有好多零件还有电阻电容电感和m34063,就做了一下

找的别人的电路图,自己在立创EDA里面重新画了一下。左输出,右输入。

我手里只有之前自己腐蚀电路板剩的覆铜板,手头只有刻刀,手工刻板躲不掉了,为了少刻几刀,用了下面的操作:
第一步:用原理图布线,手工布,完了用矩形工具把同一点覆盖起来,得到这个

第二步,打印出来,怎么保证是实际尺寸呢?上面这个图片复制到word里,图片长和宽都设置为2.54cm就刚刚好,打印好了,贴板子上,开始刻。

第三步:焊接,这个焊丝铅含量太高了,焊点不亮,不过成功升压到12v了。
有很多凑合的事情,100pf电容没有,是用22pf的瓷片电容5个并联的,电感让我不小心拔掉了坏了,最后用一个100uh和一个33uh 的串联的,没有200欧姆的电阻,用两个100欧姆的串联,没有1.2k的电阻,用560欧姆的串联,好在能用,马马虎虎。

第四步,塞到盒子里,钻个洞,用usb线,用小米充电宝供电。凑合用~

总结,主要是觉得刻板子和设计的方法有价值讲,大家如果有需要下载那个图片,自己刻个也可以,按我说的整,尺寸是准的

网友:
以前干过,手疼,还手工打洞。我用0.5A车充改,省点工夫

网友(2022-12-26):
这个表论坛很多人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