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发动机原理动图

楼主(2020-04-18):
一束鲜花

网友A:
一般飞机螺旋桨的都是星型发动机,楼主这个叫汽车发动机风扇散热更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飞机螺旋桨的都是星型发动机,楼主这个叫汽车发动机风扇散热更合适 ...

那是古代的螺旋桨发动机,现在的螺旋桨大的用涡轴,小的用对置气缸的发动机比较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飞机螺旋桨的都是星型发动机,楼主这个叫汽车发动机风扇散热更合适 ...

可能是早期的

网友:
现在的船用发动机也是这样的吧

网友:
分明是四缸机

网友:
早淘汰了,后来是星型,现在是涡轮螺旋桨,效率高省油,就是噪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