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32与esp8266的一些速度对比

楼主(2020-04-18):
同一个程序,看看两者的速度差别

逐一画点刷屏,8266需要大约37us
这个32需要17us,快了一倍多,这里
运算速度的影响应该是很小的,以为就是两层循环而已
没什么计算量,感觉是spi速度提高的原因,具体没测spi时钟,因为也不知道
这个用万用表频率档能不能测出来,感觉不行,因为我觉得时钟是不连续的
没有逻辑分析仪

填充屏幕,速度提高更多,8266需要320ms,快了7-8倍!

立方体运行更流畅

耗时了减小了1倍多,8266需要50ms,这里帧率快50了

画饼子也是瞬间

同样的π运算,也快乐4-5倍的样子,8266需要8秒多!

看来32比8266还是快一些的,但是耗电同样了大了很多

网友:
玩的好高级,我是不会

网友A:
你都有示波器了你跟我说测不出来,我差点就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有示波器了你跟我说测不出来,我差点就信了。

有是有,放半年没用了,束之高阁,拿出来不方便

网友:
楼主是行家里手,通才呀。

网友B:
越来越厉害了,我下了点资料还是一脸懵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越来越厉害了,我下了点资料还是一脸懵逼

哈哈,从简单的开始学

网友C:
pi运算估计还能再快 esp32 不只是更新了cpu架构和提高了主频
关键是它有俩cpu...

适当的多线程编程估计还能提高

esp32就别光画图了 上micropython tensorflow opencv

ai起来吧

网友C:
在Arduiino IDE中搜索EloquentTinyML库,然后安装。

arduino也可以tensorflow了 大社区就是好

网友:
使用 PlatformIO 平台 这个就是arduimo的啊………
安装 TensorFlow Lite 环境(PlatformIO)

真是每天都得学啊,稍微不看就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从简单的开始学

加个微信或者QQ吧:40560335:lol:

网友:
謝謝分享  玩的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运算估计还能再快 esp32 不只是更新了cpu架构和提高了主频
关键是它有俩cpu...

两个估计这个ide没法利用起来,好像没有多线程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Arduiino IDE中搜索EloquentTinyML库,然后安装。

arduino也可以tensorflow了 大社区就是好 ...

哈哈,你说这些我都没听说过,完全不懂

网友:
esp8266不是eso32加个串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估计这个ide没法利用起来,好像没有多线程功能

研究的不多 但是所有的esp32 都是freertos的 所以 理论上应该都可以多线程吧

无论ardunio mircopython ...都是跑在freertos上的……

网友D:
因为不知道几种开发板的性能有多大差异,编写程序时总有些困惑,所以写了个小程序简单测试,测试的结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1、普通的赋值、运算、判断、循环几乎不花时间,但涉及变量的计算差异较大,具体差异与变量多少以及公式相关
     2、用模拟脚来读、写数字量比数字脚快
     3、读模拟脚的模拟数值时非常慢。

本次测试了使用得最多的Arduino UNO和8266,同时测试了用来替代UNO的8F328P。以下测试单位微秒,越少越好,均未扣除循环时间。整型变量赋值、加减乘除、sin等计算几乎不占时间,但涉及变量运算时就错综复杂了。测试结果如下:

型号:UNO,以下数据均为32766次,下时间,ProMini_Leonardo略慢但差异可忽略
     空循环:14 计算:14 判断:29 设输出:179  设输入:192
     读数字脚204,写数字脚254,模拟脚写模拟值400,模拟脚读模拟值3670
     1个自变量459,2个自变量613,1个其他变量1505
型号8F328P
     空循环:13 计算:13 判断:25 设输出:176  设输入:177
     读数字脚183,写数字脚214,模拟脚写模拟值334,模拟脚读模拟值5636
     1个自变量355,2个自变量473,1个其他变量1367
型号8266
     空循环:2 计算:2 判断:3 设输出:53  设输入:58
     读数字脚24,写数字脚21,模拟脚写模拟值66,模拟脚读模拟值12798(连续读出错,延时1毫秒读出,再减去单独的延时循环时间)
     1个自变量72,2个自变量97,1个其他变量436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不知道几种开发板的性能有多大差异,编写程序时总有些困惑,所以写了个小程序简单测试,测试的结果出乎 ...

读数字脚204,写数字脚254,模拟脚写模拟值400,模拟脚读模拟值3670
这些是一次的时间还是32768次的时间啊,单位微秒?我觉得是一次的时间,我感觉我测得结果比你的快
起码快一倍

网友(2021-03-07):
引用 楼主:
哈哈,你说这些我都没听说过,完全不懂

tensorflow是个AI框架。谷歌的。OpenCV是机器视觉。开源的。micropython你应该知道。TFT屏都拿出来了。那个PaIO是Arduino的串口绘图软件。比如做一些数据分析统计或者传感器建模用。太难,啃了两天硌着牙了,就放弃了。

网友:
前段时间玩激光雷达,是串口115200bps输出的,ESP8266的软件模拟串口无法接收。改用ESP32就可以了。估计是速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