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所谓天能原厂48v 12a充电器,顺便晒下富格12v双速锂电钻!!

楼主(2020-04-18):
是这样,之前翻东西发现有个48v 12a的充电器,前两天富格49元的双速标配,用了红包30元拿下(只有机器电池充电器,送的双批头)也到了,实在无用武之地,就决定把充电器拆开,这玩意螺丝用的是3角螺丝,正好螺丝批头盒里有,完事具备,开拆。也就拆了看看,什么电路做工之类的不太懂!顺便问一下,这个改什么可以变成48v 20A的充电器?

楼主:
顺便在说说富格的这个12V双速,我觉得同心度一般,联系客服说这没毛病,无语!!!
还有我这个是蓝色的壳子,看大部份坛友撸的双速12V的都是黑色的壳子。
这个蓝色壳子也没有包胶之类的。感觉电量低或者临近天黑的时候,从机身散热孔能看到有火花产生,貌似正常吧?
钻木板挺轻松的,还有原机带的充电器好轻啊!

网友:
好像黑款富格双速 送一根批头是27到手,可能这个蓝款的比较高级

网友:
我有黑色富格双速,同心度不错啊,蓝色的好像还更贵一点。

网友:
20A的充电电流比12A的大一些,但是你这个受硬件限制充电电流应该不能调大,把转灯电流调大一点就可以当20A充电器用了,就是充电速度会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