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5串18650做移动白光可行吗?

楼主(2020-04-18):
有个闲置的怪兽充电宝
里面有5个力神 5串可行?
看坛子里面兄弟改的3串2并

网友:
可行,一般单节的3A放电没问题

网友:
可行,6串更好

网友:
偶尔用用的话,三串就够了。

网友:
之前5串,现在6串,效果更好 移动鲍鱼版本,低压保护是关键啊

网友:
3串都有凑合用的,但还是6串比较完美,能用与好用的问题。

网友:
3串试过,速度偏慢了些。 可以加个升压板升压到24V

网友:
我用手电钻电池,三串的,挺好用。轻巧、无感应电。

网友A:
用的6串,其实吧,我觉得7串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6串,其实吧,我觉得7串更好

7串满电29伏,616会不会击穿?烙铁头能抗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