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丰泰充电器FTC48020(洪都贴牌)!

楼主(2020-04-18):
体积稍小,做工一般,开模没有以前的好,略显粗糙!
内部电路3842+324做工中规中矩,变压器是铜芯,
满功率下发热很小。
上图:

网友:
没有emi电路

网友(2020-06-12):
照片拍的清晰

楼主(2020-11-18):
充电器的基本工作原理以3842为例!
充电器先是AC 变成DC,大约是220V*1.414的电压.然后又一个大的电阻大概是300V-18 v 除以1~2mA来确定。
这个电流是给3842 的7脚作为启动电流的,7脚的电压一般用18V的稳压管控制。3842的电源脚为7脚为正,
5角为负,启动待机电流小于3mA ,资料是Less than 1 mA,启动后正常工作为15mA左右。
6脚为固定平铝占空比自动可调输出,占空比0~100可调,输出为推挽式的3 A,频率由4脚RC决定,
关系为1.8RC。3842的1,2 角为运放,1脚为内部运放的输出,2脚为反相输入,
运放的正相输入为内部的1\2,2.5V。2脚一般接光偶。3脚为CS,用来控制电流,
取样电压从MOS的源极的取样电阻获得,但是电压不得超过1V,超过6脚停止输出,
根据3脚的电压6脚调整输出占空比。8脚为标准的5V输出电流小于50mmA。
3842启动电压为16V,工作后低于10V自动停止工作。由于工作的电流比较大,
一般用变压器工作后感应的电压半波整流得到。这样初级就开始工作了,
在次级弄个光偶控制输出电压给2脚就可以了。这样一个开关电源就正常工作了!

网友:
居然小风扇散热都没了,偷工减料厉害了

网友:
10块钱包邮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