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做着玩的无线话筒

楼主(2020-04-18):
打板的时候在边角缝隙中插入的小电路
网上经典的无线话筒电路,全贴片元件,
供电3V-9V,频率实测82-105MHz,用收音机接收
体积很小,做了两种,一种9018直接振荡输出,一种后面加了一级缓冲
实际测试,虽然是RC振荡,但是得益于背面的大面积铺铜,稳定性还不错。

这是不带缓冲的,实验时没装可调电容

两种无线话筒合照
左侧的加了一级缓冲,电气性能应该优于右侧的

背面

设计可以采用3V锂电池供电,3V电压下电流十多毫安
锂亚电池容量大,但是输出电流小
可以用3V的2032锂锰电池供电,体积能进一步缩小

输出频谱,没有加滤波器,比较杂乱
中心频点100MHz左右

还剩下不少板子,谁想玩可以联系我,免费赠送

网友A:
最近也是一直在捣鼓这东西,可以匀二块板吗

网友:
上小学时候也做过,也是用收音机接收,mic用的那种体积略大的驻极体送话器比这种小的灵敏度要高一些~

网友B:
不错,可以作为切听器用

网友:
我有个带MP3收音机的刚修好,弄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是一直在捣鼓这东西,可以匀二块板吗

可以,可以私信联系,您得自己配元件,我没那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可以作为切听器用

下一步计划被你发现了

网友:
想收一个楼主弄好的,是否有多余的出啊?

网友C:
这么点小玩意儿,频率会飘吧

网友:
我也想搞两个,可惜手上没元件

网友:
几十年前做过玩一次电路很简单,一只9014音频放大,一只9018LC振荡发射。。。然后用收音机接收

网友:
看见这个就想起了d40神器

网友:
很早以前曾做过,频率易漂移,发射距离开阔地能有个100多米。

网友:
好象不用线圈?

楼主:
贴片化的电感线圈,效果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点小玩意儿,频率会飘吧

全贴片构造,线圈带磁芯,背后大面积铺铜屏蔽,所以稳定性还不错,但是要和晶控相比肯定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片化的电感线圈,效果还不错

原来这么方便啊

网友:
测试的那台是什么仪器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