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右下角经常弹出小狗弹窗

楼主(2020-04-18):
家里有台P4的旧电脑,每次开机右下角时不时的弹出“病毒和威胁防护”弹窗,最近一个月这种弹窗弹出不下100次,有时候还会弹出小狗弹窗,像图中这样,按提示重启也不管用。怀疑是中毒了,但360又扫描不出什么东西,到底是是什么引起频繁弹窗?

网友:
记住这个文件名,把防火墙设置成通过.这个是windows的激活程序.你用盗版微软的杀毒软件帮你杀呗.

网友:
这是杀毒软件图标吧    电脑可能又病毒 重装系统吧

网友:
就是OFFICE破解软件报毒,你用360禁止KMS启动应该就不报了,不过OFFICE只有30天试用了

网友:
这部提示是激活工具KMS了吗,直接进里面选择删除就好了啊

网友:
搜索KMSService程序,把它删除掉就好了!
这是个软件激活程序,激活好了后可以把它删除了

网友A:
KMS激活软件,加白名单吧,否则的话过一段时间你的OFFICE或者WINDOWS就会提示没有激活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windows系统或者office软件激活程序,要是被杀或隔离,会出现软件未激活报告。可以试试添加到白名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KMS激活软件,加白名单吧,否则的话过一段时间你的OFFICE或者WINDOWS就会提示没有激活了。 ...

我一般是过期时再运行一次,不让作为服务常驻

网友B:
很好奇楼主这台P4旧电脑的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楼主这台P4旧电脑的配置!

同好奇,目测多半不是478的老P4,因为根本装不上win10

网友C:
这是kms软件,相信就拉进白名单。kms干嘛用软件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kms软件,相信就拉进白名单。kms干嘛用软件呢?????

因为可以离线激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楼主这台P4旧电脑的配置!

P4 661 3.6G+8I915P+3.25G DDRII+500G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因为可以离线激活啊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既然采用kms,何必用软件?系统本身就带kms命令,不需要安装/运行额外的软件来增加系统风险啊!

网友:
没看到过带小狗的WindowsDefender。我自己好几台WIN10的电脑,从未见到过带小狗的,一般也就显示下半部分的。上半部分那条狗没看到过,楼主是不是装了什么别的杀毒软件?还有KMS是激活工具,一般是破解版OFFICE和Windows激活工具。。。

网友:
不是写了KMS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既然采用kms,何必用软件?系统本身就带kms命令,不需要安装/运行额外 ...

自带kms命令也需要服务器,都说了离线激活,去哪找服务器?

网友:
你可以进入设置里面,将系统更新和跟系统的杀毒软件都关闭掉就可以了啊!就是将那个盾牌和那个云都停掉就不会再有这种情况出现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带kms命令也需要服务器,都说了离线激活,去哪找服务器?

第一,网络上的服务器不说多如牛毛但随意找几个并不难。第二,自己用虚拟机搭建也就是几分钟的事;第三,现在有成品的安卓手机app服务器,直接安装进手机即可成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