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想改可调电源吗?机会来了!

楼主(2020-04-18):
我是没有能耐弄这个,但是我想有个可调电源,谁有兴趣改这个ATX电源?
配件的钱我出,两个12v5.5a的台达电源和未拆开的两包18650电池(一包里面四个,可能是LG,也可能是三星的,2200mah一节)作为回报

网友A:
不嫌旧送你一个?我有两个,这个放在家里一直没用。

网友:
这个好改吗

网友B:
这电源。。。。。。建议你放弃。
可能反面焊锡都快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嫌旧送你一个?我有两个,这个放在家里一直没用。

好大一个玩意,电压最高多少?电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建议你放弃。
可能反面焊锡都快酥了。

电源好好的呀,质量很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大一个玩意,电压最高多少?电流呢?

30伏,3安。

网友C:
建议你别改,改的电源不可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嫌旧送你一个?我有两个,这个放在家里一直没用。

可调电源有什么毛病没有,明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嫌旧送你一个?我有两个,这个放在家里一直没用。

山东 想要

网友:
这种电源改可调的可不可以用某宝上的可调电源板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别改,改的电源不可靠

就是玩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调电源有什么毛病没有,明盘

成色比较旧,面板左上角有个螺丝柱断了吧,其它没发觉,正常使用。

网友E(2020-05-22):
引用 网友A:
不嫌旧送你一个?我有两个,这个放在家里一直没用。

二手油墨打印机跟你换,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二手油墨打印机跟你换,可以不?

看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