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套2008年生产的松下牌嵌入式开放型灯盘

楼主(2020-04-18):
如图,镇流器有一个不是同一批次,可以说是散装松下了…但是质量还好吧…

网友A:
好像是九几年的工频变压器,很明显的频闪,但是在工业方面非常耐用结构简单故障点少。

网友B:
电感日光灯比电子日光灯和LED皮实抗造功率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感日光灯比电子日光灯和LED皮实抗造功率足

镇流器耐用倒是真的,灯管也比不带预热启动的电子镇流器灯管耐用,带预热的电子镇流器灯管一样耐用,功率足不知道你怎么算的?用功率计测的?这玩意本身要耗电几W,同样的灯管要比电子镇流器多出几W,但亮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镇流器耐用倒是真的,灯管也比不带预热启动的电子镇流器灯管耐用,带预热的电子镇流器灯管一样耐用,功率 ...

松下早期追求的是稳定性,所以大部分灯具都是用电感镇流器。电感镇流器电流确实充足,直流电阻只有35Ω。预热启动型电子镇流器的话,有灯管EOL保护以及其他异常保护电路,相对安全一点,但是贵,且不如电感镇流器抗造!一般这种灯盘大都是企事业单位,政府,学校以及商场用的,他们电费多得很,不差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九几年的工频变压器,很明显的频闪,但是在工业方面非常耐用结构简单故障点少。 ...

三个镇流器中,National的是2004年的,两个;而Panasonic的是2006年的,有一个。但是,灯上面贴的是Panasonic的标。所以,这灯是用的松下他们自己库存的镇流器组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镇流器耐用倒是真的,灯管也比不带预热启动的电子镇流器灯管耐用,带预热的电子镇流器灯管一样耐用,功率 ...

电感镇流器比电子镇流器亮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镇流器比电子镇流器亮度高

那是你遇到功率缩水的电子镇流器而已

网友D(2020-08-06):
引用 网友B:
电感镇流器比电子镇流器亮度高

那是你家电压超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镇流器比电子镇流器亮度高

同一根灯管,电子镇流器亮度要比电感镇流器高(我以前在灯厂用积分球测试过),前提是别用那些功率虚标的不合格电子镇流器。

网友E(2021-02-03):
这个黑色的方块。是啥东西?

网友:
这应该是平4针H灯管吧。
不过我那个是电子镇流器驱动的,功率是55瓦的。
一共是5根灯管镇流器为混用。
混用品牌如下。
飞利浦eb-ci H灯管专用18~55瓦通用。带有芯片程序预热。
利峰照明55瓦非预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镇流器耐用倒是真的,灯管也比不带预热启动的电子镇流器灯管耐用,带预热的电子镇流器灯管一样耐用,功率 ...

电子镇流器的话,特别是异常保护切断也是至关重要的。在灯丝烧断一瞬间也会影响到镇流器。特别是电子镇流器,很容易受灯丝烧断一瞬间的异常影响。异常保护可以有效及时切断灯管输出。延长寿命。
常见为可控硅保护。
飞利浦为芯片程序。
至于还有哪些品牌我不清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感镇流器比电子镇流器亮度高

那是你这边电压偏高吧,所以造成了错觉。
我们这边电压正常的,用电子的才最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黑色的方块。是啥东西?

1970年11月美国制造ADVANCE一拖二40W电感镇流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41690&page=9

网友(2023-02-26):
引用 网友D:
那是你家电压超标

笑坏爷了219-221之间常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是你这边电压偏高吧,所以造成了错觉。
我们这边电压正常的,用电子的才最亮。 ...

以前还有215V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镇流器比电子镇流器亮度高

放你妈狗屁。很多垃圾电感镇流器,也不足功率。反而飞利浦欧司朗欧普等合格的预热镇流器功率很足。你他妈的总是双标。双标狗 滚你妈个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