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过把瘾,组一组镍镉启动电池

楼主(2020-04-18):
一堆博世工具电池,拆解,0v的82个,有电压的102个,10个单体并联一组,10组串联,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0.2mm镀镍片,过足了点焊瘾。

楼主:
组合后有一组漏电流偏大,更换掉,0.2镍片撕裂效果良好

楼主:
一组里面有一颗电池有惊喜,整组电池对它一起放电....

网友A:
烧成这样竟然没放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成这样竟然没放炮~

万幸万幸!镍镉电池活性不高

网友:
真厉害,安全系数高。

网友:
这点焊的焊点真漂亮!

网友:
能启动汽车吗?

网友:
这种纸皮的镍镉电池好像内阻并不怎么样,我之前的手钻上拆下来换锂电池测过内阻,好像是0.1欧姆,10并也有10毫欧,10串就是0.1欧姆,短路电流才120A,我估计做启动电池很难。另外,组之前单体难到不挑选一下的吗?

网友:
之前也是拆了一些镍镉电池,0V的激活之后漏电很大扔了,剩下的非0V的也有轻微漏电,后来也扔了

网友B:
焊接工具给个链接

网友C:
拆机电池不配就组?还有0V电池
这种圆柱镍镉电池寿命很短,基本500个深循环就可以报废了
而且,最大的问题就是老化的电池自放电大和内部短路
那个烧毁的电池,就应该是内部短路的电池,
短路电流没把里面的晶枝烧断反而把电池烧毁了
如果想组镍镉启动电池,建议可以试试GN系列镍镉电池
高倍率的型号用起来绝对没说的,就是体积大容量小,比较笨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工具给个链接

自己做的双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机电池不配就组?还有0V电池
这种圆柱镍镉电池寿命很短,基本500个深循环就可以报废了
而且,最大的问题 ...

原谅我大意了,组起来没事,充电后它来惊喜了

楼主:
纯粹是废物利用,丢都不好找地方,所以才会组起来,同时过把瘾,看一下点焊机连续满负荷使用能不能扛得住,点焊机是双微波炉变压器串联输出的,很皮实很给力,

网友D:
可是51nb的老山东?

网友E:
点焊炸火花好可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是51nb的老山东?

嗯嗯,是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点焊炸火花好可怕吧

会上瘾的,小火花很可爱不可怕

网友:
现在镍铬电池还有生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