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78m05,集成块中间这个角是原来就断的,还是我掉到地上摔断的?

楼主(2020-04-18):
这个集成块是什么作用?是不是充电用的?

网友:
中间脚跟散热接地一样用

网友:
本来没有,跟顶部是一样的

楼主:
谢谢解答,查了下资料中间的脚没作用,另外我如何知道二手拆机电池的容量?因为现在总是,充了点电,很快就用完,18650电池可以用手机锂电池代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查了下资料中间的脚没作用,另外我如何知道二手拆机电池的容量?因为现在总是,充了点电,很快就 ...

测电池容量需要测试仪,自己估的都不准确,18650可以用手机电池代替,只要空间允许

网友:
传说中的三条腿,一般来说,中间这第三条腿都不太长。你懂得。因为整个散热片都是这条腿

网友:
7805就是5v三端稳压ic是降压稳压芯片不是充电

网友:
不可能摔断的,那个不是腿,是那个粗腿的尾巴,可以不用的

网友:
散热兼接地了,中间那个腿出厂就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