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第3次把饭给烧焦了

楼主(2020-04-18):
前10分钟温度正常,熟了自动跳掉了,后来据说突然又突然加热,短时间内发热,把饭烧焦了。

据说,我把磁钢上面的灰尘给刮了刮,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网友:
既然跳了,问题就在保温温控器上。

网友:
恭喜恭喜,做饭的重任以后就由你媳妇承包了。。。。。

网友A:
电脑煲烧糊饭,一般都是感温探头有问题。

或好或坏很大可能是感温线断裂或进水了。

网友:
可能刮刮也乐不起来,这点儿灰尘不算啥。

网友B:
扔了吧,这样子的玩意,买新的比较好

楼主:
原因找到了,刚才用水试了,烧开沸腾了。然后不会自动断电,接下来把它关了开关,灯也熄了,电源插着,还是继续加热沸腾,只能把插头拔了水才冷却,这是什么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煲烧糊饭,一般都是感温探头有问题。

或好或坏很大可能是感温线断裂或进水了。 ...

上段时间刚换过一个,像一个陶瓷的探头,几块钱一个国产的做工很粗糙。据说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扔了吧,这样子的玩意,买新的比较好

国产的电饭煲100多块钱一个,心理上感觉还是中日合资的质量好。我这电饭煲用了,15年了。

网友:
可能是双金属片保温开关粘连。

网友:
好像是电饭锅烧开水温度低  达不到断电需要的温度

网友:
我家有一个用了起码有10年的电饭煲,也是这种类型老式的,今年在家过年发现它老是中途跳闸,后来看到是中间的那个中心变形了,就网上买了一个煮饭多功能的,父母在家太复杂的他们用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了,刚才用水试了,烧开沸腾了。然后不会自动断电,接下来把它关了开关,灯也熄了,电源插着,还是 ...

这感觉有点像,加热盘烧化了,一端对地线短路,不受温控开关控制了。。。

零线火线接反,家里没有漏电保护器?

网友:
电饭锅都这样了,扔了吧

网友:
换了吧,还是新的好,三四百块钱的感觉很好的

网友:
楼主最好上个电饭煲底面电路部件图。

网友:
可能继电器触点粘连

楼主:
回复一下,是继电器铜片坏了是继电器铜片坏了是继电器铜片坏了是继电器铜片坏了是继电器铜片坏了是继电器铜片坏了是继电器铜片坏了

网友:
有年头了 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