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了一个电啦啦充电器一个超人SID7325刮胡刀,拆了。。。

楼主(2020-04-18):
超人的剃须刀,还是usb口充电的

电路版正面

电路版背面,镍氢两节串联

唯一一颗ic,上面的丝印。。。。NMSL???

金达小电机

楼主:
充电器,拆开瞅瞅里面啥样

里面电路也搞不懂,只能冲5分钟,拆开直接一根飞线接过去,完美。。。
万用表没电了,只能用压箱底的指针表了,还是指针表好啊,没电也能跑

网友A:
MF110,好有感情的一块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充电器,拆开瞅瞅里面啥样

大神,这个表笔它经历了什么?:lol:lol::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这个表笔它经历了什么?lol:

初中的时候上课第一次听到万用表,感觉好神奇,去两元店买了一个。。。
人生第一块表,说起来已经13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F110,好有感情的一块表啊

这一切都要从13年前说起

网友(2020-08-02):
引用 楼主:
充电器,拆开瞅瞅里面啥样

飞线的照片呢?

网友(2023-01-07):
你好请问 超人 7325 怎么拆的,我上盖拆了两颗螺丝后,不知道怎么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