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知道铁壳艾默生 R48 2900U怎么和改可调教程里的不一样

楼主(2020-04-18):
这个是2015年的,有没有大佬会改可调的,最好是电流也可以调的

网友:
我会改,楼主可以联系我15658131166

网友A(2020-11-08):
我也有一个,可是闪黄灯,不知道怎么启动
在网上找到的改调压方法,就是换R621电阻为50K电位器

网友(2021-03-06):
可行吗有没有试跟能不能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可是闪黄灯,不知道怎么启动
在网上找到的改调压方法,就是换R621电阻为50K电位器

右边接的那个线的电阻怎么和我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可是闪黄灯,不知道怎么启动
在网上找到的改调压方法,就是换R621电阻为50K电位器

R621电阻为50K电位器就可以吗其他要不要动什么

网友B(2021-05-26):
按这个图,电容两端并联47k可调,电压在2.6-28v之间可调!
只要接入电阻,哪怕调到最大,电压也立刻降到30v一下,串联5.6k电阻,电压能升高6v,但是低端也下不去了。
实践证明,能调,可能需要一个很大的可调电阻,比如470k或者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这个图,电容两端并联47k可调,电压在2.6-28v之间可调!
只要接入电阻,哪怕调到最大,电压也立刻降到30 ...

改基准点,2-3.3V稳压基准电压

网友(2021-07-14):
你这个2900单板电源有可能电压从0~30伏调的会不稳定单板的有两种第1张照片是你那种单板的第2张照片是有一个芯片是没有的,所以它应该是去掉能从3~53伏可调但是我只是说说而已,因为我也没有那种单板电源做测试。

网友(2022-10-22):
改好了吧?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