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cob灯珠驱动求教

楼主(2020-04-18):
单个灯珠电压3.7  电流400毫安左右  一共11个  求一个驱动方案 目前只有灯珠  没驱动

楼主:
单个灯珠可以直接锂电池点亮  就是怕坏

网友A:
单个灯珠3.7V应该属于严重超压了。

一般灯珠额定工作电压3V左右,很少超过3.3V的。

11串也就33V,这种驱动板很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个灯珠3.7V应该属于严重超压了。

一般灯珠额定工作电压3V左右,很少超过3.3V的。

我这个是cob灯珠  多灯芯封装  不是单灯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cob灯珠  多灯芯封装  不是单灯珠

比如标的15W,实际才5W,想要到15W的功率怎么办呢?超压到3.7V下测就行,3.7V下灯珠的寿命极短,正常电压就是楼上说的

网友:
400ma的锂充怼上去

网友:
像隔壁老王家的那种

网友:
已经标了6P1S了,找降压的7135之类就行了

网友:
串联调压就可以了

网友B:
无锡老万电子大把驱动去看看有没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锡老万电子大把驱动去看看有没合适的

附议。挑个电流400mA附近的横流驱动,还要看看工作电压在不在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