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给客户修监控 捡到一个汾江LDE灯泡。。。后来

楼主(2020-04-18):
今天去客户家修监控,去之前没联系 想着在家呢 到了之后门锁着呢,打电话联系说十分钟就到家了。在等待的过程中没事溜达 没走几步看见一个lED灯在哪静静的躺着~~~~接下来。。。。

楼主:
这是灯珠,看着还不错。

楼主:
灯板拿下来了。接上电 还是不亮。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请大佬们帮忙看看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这个是全铝的 拿着还有分量。刚开始我以为是塑料的。

楼主:
最后上个logo,不过我没见过这个牌子。

网友A:
拍照技术有待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照技术有待提高。

 下午我在拍的时候 我儿子在旁边一直叫我,打搅我。

网友:
万用表测下+,-,有无DC输出,然后看灯珠几并几串,多数是一串烧了灯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后上个logo,不过我没见过这个牌子。

进了论坛全变辣鸡佬了

网友:
佛山出品的,黄飞鸿老家

网友:
至少比阻容好些,查故障尝试修理。我前几年只捡到一颗碎裂的阻容球泡,只把铝灯板带回家。

网友C:
通电测测高压大电容两端有没有300V,如果有再测测输出有没有电压,没电压的话应该是IC坏了,有电压应该是灯珠坏了一颗,把坏的灯珠短接就能用了,注意驱动是非隔离的,输出也不能直接接触。

网友D:
使用万用表一个一个测试灯珠,看看是否烧毁。注意正反向。如果灯珠正常,更换驱动板。如果有损坏,可以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万用表一个一个测试灯珠,看看是否烧毁。注意正反向。如果灯珠正常,更换驱动板。如果有损坏,可以短接 ...

谢谢。我换到了另外一个新的灯板上测试了,驱动板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电测测高压大电容两端有没有300V,如果有再测测输出有没有电压,没电压的话应该是IC坏了,有电压应该是灯 ...

谢谢 谢谢 俺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了论坛全变辣鸡佬了

 捡起来,环保。

网友:
灯是好的,没坏吧。汾江是名牌。质量上乘,比OPPO 雷士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