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漫步者R101V电脑有源音箱

楼主(2020-04-18):
在废品站捡的。与海浪有源音箱一样,两个TEA2025B,一个负责低音炮,一个负责左右音箱。滤波电解电容25伏3300μF。

网友A:
开始的时候捡来觉得有用,其实一直在吃灰,后来越捡越多,都在吃灰。漫步者以前还用TDA2030,现在也跟着潮流用TEA2025了?

网友:
小功率用用音质还行,我也有一个,改了卫星箱

网友:
最低档的漫步者音箱,垃圾而以,还有一种型号的,用一块2025,一块2822的。

网友:
这个变压器配2025够了。

网友B:
也有一个,质量还可以。变压器想更换一下,发热厉害,电压也不高。
关键在于体积小,普通使用没问题。
其实2030也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的时候捡来觉得有用,其实一直在吃灰,后来越捡越多,都在吃灰。漫步者以前还用TDA2030,现在也跟着潮 ...

R201系列用TDA2030
.R101系列用2025.一分钱一分货,没变。

网友:
把开关改一下,让开关直接控制220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一个,质量还可以。变压器想更换一下,发热厉害,电压也不高。
关键在于体积小,普通使用没问题。
其实 ...

7240试试看

网友C:
这个不会是山上的漫步者吧?

网友:
好像还不如我杂牌里拆的,第一次看见2025不用铁皮而用铝合金散热的,低通也是4558

网友:
我拆的那个漫步者好像比楼主的这个好一点,起码我那个不是塑料外壳。哈哈。

网友(2023-03-09):
现在这个音箱能值多少钱?想卖掉

网友:
换个2030a,或者改装。

网友(2024-01-28):
这个音箱的3.5毫米线能换吗?

网友:
漫步者音箱,也有一对,还行

网友:
除了外形变一变,其它电路没什么变化

网友:
这个确实有点拉跨了

网友:
这个设计的不好,总开关控制变压器的输出端,不控制输入!第一次烧保险丝!接了根细铜丝!第二次!铜丝没断烧了变压器初级!拆了变压器改成了电压供电12V1A的路由器电源就行!

又过了几天没事吧变压器拆了,找到初级断点接上做好绝缘又修好了!!!变压器吃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会是山上的漫步者吧?

我好久没用有源音箱了声音不如高档收录机,和落地音箱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