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ilinx] 前几天咨询大家的K9PHGY8S7C-XCK0颗粒,又有新问题啦

楼主(2020-04-18):
无论如何都开不过去,换了颗粒,也换了另一个903的主控板,都是这个问题。关掉DDR也是不行,晕了。更正一下,是开卡成功了,但插入电脑就是能看到盘符看不到容量,不能格式化不能使用。

楼主:
哈哈不好意思闹笑话了,开卡工具没有关闭

网友:
我也经常出这样的乌龙

网友A:
赶快拍照上跑分图。

网友:
这颗粒不慢,挺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快拍照上跑分图。

8CE的只能贴一颗了,读写大概260/160

网友B:
xcko和ccko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原来不是BGA316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xcko和ccko的区别是什么?

XCK0是BGA108,CCK0是BGA3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xcko和ccko的区别是什么?

我本来也不懂的,坛子里大佬教的,这个好像只在苹果的固态上看过,是108的,比132短两列角位,跟132通用的。

网友C(2021-09-28):
引用 楼主:
我本来也不懂的,坛子里大佬教的,这个好像只在苹果的固态上看过,是108的,比132短两列角位,跟132通用 ...

这个108的是不是都是后封的,没有原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108的是不是都是后封的,没有原厂

BGA108都是苹果条啊-三星原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