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天龙UPA-F1功放声音偏小维修案例,拆解、清洗、维修

楼主(2020-04-18):
天龙F1组合音响其中的功放机,型号UPA-F1。

上图来自网络

一:拆解

全金属机箱,铝合金面板,硕大的金属主音量旋钮

后面IO接口

拆下顶盖,密密麻麻的零件

后级功放板

NEC UPC1225H推动IC

4只功放管

R型变压器,双36V输出,120W功率

主板

主供电整流桥

两只主供电电容,日本化工音频专用系列

DC降压管

三菱M5230L电源稳压IC

红色的是前置Phone和后级放大音源切换继电器

BA15218双运算放大器、

喇叭输出保护继电器以及接线柱

输入小板

每块小板上均有一个BA15218运放

主板背面

主控IC,被油漆覆盖,看不清参数,只能看到是NEC出品

面板由塑料和金属组成,可以分离开来

前级电路

主音量电位器,电控加手动控制

高低音调节电位器

左右声道平衡电位器

这里使用了一颗BA15218N双运放,和之前的BA15218封装排列不同,但功能相同

电源开关按钮以及红外线接收器

前置Phone接口

楼主:
二:清洗

由于机器已经服役很多年了,以及服役环境等原因,内部有油烟和灰尘,必须清理干净
(注意:由于电容会存储一定电量,清洗前最好先给电容放电。操作有风险,切莫轻易模仿,一切后果自负)

和之前清洗索尼D905功放一样,先用汽车内饰清洗剂喷一下,清除环顾污迹

然后直接用清水冲洗干净(山泉水、无任何添加剂)

三:晾晒

清洗干净后直接放太阳下暴晒两小时,必须暴晒,以保证缝隙里的水分蒸发完,甚至继电器、电位器、电机等内部也有可能存在积水,务必彻底晒干
有条件的最好用烘干机

变压器我并没有清洗,避免内部线圈进水难以晒干,只是用湿布擦拭表面。

小件就用个盆子装着晒

四:维修

故障是右声道比左声道偏小。

这次维修走了不少弯路,
一开始猜测是功放管烧坏,跳过前级板,直接把音源接到后级却一切正常,排除后级板部分。
然后怀疑是电位器故障,结果短接电位器也无果,排除电位器。
又怀疑是运放烧坏,直接用4558运放替换也无任何变化,排除运放。
最后怀疑前级供电部分,结果测量各项电压以及管子都正常,折腾了半天没找到故障所在。

这下子不得不一步步的顺着线路走,直接把输入音源一步步的跳接到每一个音频输入的关键位置,
万万没想到竟然是前级板上的小电容挂了一颗,使用的是松下50V 1uf的小电容,
更换后故障解决,虽然只是坏了一个,避免另外一个声道也出现故障,干脆两个一起更换了。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松下电容也会坏掉,
其实整机的小电容90%都是使用松下的,其它地方也有使用50v 1uf参数的,但并没有损坏,
是由于前级板位置狭窄,采用了体积娇小的电容,所以才导致了寿命短的问题,

既然找到故障产生的原因,就干脆整机电容都测量一遍,杜绝隐患
果然,在小IO板上的两颗一样参数的小电容也难逃厄运,夭折了。(发黑是由下方主板上的两颗稳压管长期发热烘烤所致)

由于手上没有这种娇小的电容,只有这种比较高的,

由于过高会顶到面板,只好让它们躺下来了

换下来三颗损坏的小电容,另外一只就当陪葬吧

至此故障已经解决,声音恢复正常。

五:装机
清洗干净,维修好,安装。
干干净净的就是养眼。

END!

网友A:
元件差不多清一色的日货啊,用料做工不错不错,那种较长的连线我以前拆得过一些,品质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差不多清一色的日货啊,用料做工不错不错,那种较长的连线我以前拆得过一些,品质很好。 ...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日货大品牌电容损坏的,还是低电压部分

网友:
 看起来很养眼,山泉水矿物质含量比较大,还是用蒸馏的纯净水比较安全

网友:
岁月是把杀猪刀,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网友:
用R牛的功放比较少见啊,天龙也是个老牌子了

网友B:
声音小了,失真,最大的可能就是耦合电容坏了

网友:
纯手工水洗功放

网友:
一条龙,拆机,清洗,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音小了,失真,最大的可能就是耦合电容坏了

维修经验比较重要,修理功放我还是第一次

网友C:
哈哈围观水洗功放,楼主厉害!
工作时间长的功放,电位器首先容易出问题,这次居然是电解电容,确实罕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围观水洗功放,楼主厉害!
工作时间长的功放,电位器首先容易出问题,这次居然是电解电容,确实罕见 ...

ALPS的电位器很少会坏

网友:
打理的很好,岁月的痕迹 (包浆)确实影响使用心情 哈哈

网友D:
哈哈,我也修过一个,故障和你的一模一样的,一边声音正常,一边很小,也是走了弯路,以为那个驱动芯片坏了
最后也是换了那2个耦合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也修过一个,故障和你的一模一样的,一边声音正常,一边很小,也是走了弯路,以为那个驱动芯片坏了 ...

看来这个是通病了,电容体积实在是太小,容易坏

楼主:
价格足够就出

网友(2020-06-11):
楼主能修吗?我的F1也是同样的问题,感觉自己的动手能力太弱了

网友:
电容50v 3.3uf的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