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入坑选购设备求教--大有5262 日立ds12da skil6290 得伟701如何选?

楼主(2020-04-18):
新人,搞it的理工男,想弄个电钻,家用主要用途:
1 自家家具组装、改装(加固下凳子,加个隔板,三角铁,挂钩什么的),对木工有兴趣,后续想自己做个支架,凳子,床头柜,书柜什么的
2 电子产品安装,拆卸,自己diy改造小电子设备

计划的设备:
1 12v 通用手电钻
2 3.6v 左右小的电动螺丝刀
3 20v电锤,或者插电的电锤

首先 想先搞一个手电钻,研究了一大圈,比较中意的有:

1
大有5262京东1.5a单电 优惠后240,应该是一个能用住的机器,感觉性价比挺高的,
2 大有5268 京东2a 双电 优惠后 335
3 高一ds12da ,京东2.5a单电 优惠后369,淘宝 4a 单电券后418 , 一线大厂,据说手感不错,操控性也不错,
4 SKIL 5290  , 京东2a单电 369,无刷,参数好,据说质量也好,看说 开关变数不顺畅,高速掉转,不确定对使用影响多大
5 东成 WJZ1201D   京东1.5a单电 169,便宜,很多人说东城质量不错

从 1 实用性 ,2 性价比
, 3 舒适度 ,4颜值
角度,如何选??还是搞个 虾牌?

有几个不确定的问题:
1 平推式的,是否方便?感觉像是拿个小哑铃似的 ,下叉电源和平推电源,哪种好用呀
2 只是偶尔用用,有必要无刷吗? 感觉便宜的无刷(wu130)槽点挺多的,得伟  DCD701M 这种,担心热情过了,买来吃灰

求教,求教
多谢

网友A:
12v一把20多的双速就够了 拧个螺丝什么的 省钱
20v大有5282钻+5401锤 用的不多可以只要一块电池  分别木工和打墙用
以后买圆锯什的直接上220v

网友:
12v或者就选东成的  至少不会掉链子 不必太考虑电池通用  因为有一把就够了
木工活需要20v的钻才好用

网友:
论坛大有一般在咸鱼或pdd买  价格便宜很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一把20多的双速就够了 拧个螺丝什么的 省钱
20v大有5282钻+5401锤 用的不多可以只要一块电池  分别木工 ...

嗯 中肯,谢谢

网友B:
不在意价格得伟701无刷最好,平推电池可以使钻方便的立起来,在意性价比,多数时间上小螺丝,买大有5262,当螺丝批非常好,缺点是握把有点粗,新款按键硬。

网友C:
我也纠结了半天,最后咸鱼339入手了威克士wu130两电一充。外观党,没办法

网友D:
反正我的skil新机上手就是有缺陷的,现在和大有同一祖宗,所以对大有也没有好印象。高一没用过,东成力大,但耐用一般,还不如威克士130。经济许可,还是买好的,用着不糟心

网友E:
家用还是别买大有了 电池有协议 另外别买无刷 便宜的无刷不好用 有刷家用不会把碳刷磨完的 有刷维修简单便宜 建议买个国产好牌子有刷12v就行 后续有需要可以看情况添置18v 那时候也玩了一段时间了 也会选了

网友:
性价比最高的就是高壹工机DS12DA,两电2.5AH三星电芯,带塑盒套价410元,无论做工和手感都不错。性价比超过它的你不好找。
如果不在乎钱的话直接上得伟701无刷机,买了不后悔。大有和世纪的电钻扳机开关的操控手感会让你感到不舒服。看看论坛上的评价你就知道了。

网友:
12V只要一把,可以考虑大有5262。
20V大有5282+5401。

网友:
其实上面的需求,只要一把12V双速的就行,而且这个使用量,用无刷是浪费钱。
基本上从便宜里挑就是,如果十分关注价格,就选最便宜的东成,有点追求的就大有5262。

网友:
刚入了朝能12v无刷,感觉比威克士130好,声音稍小,夹头是捷克勃斯的,挺不错的

网友:
我买了12V非平推电池工具后悔了,手柄太粗握着不舒服。

网友:
12v主要看你以后还需要扩展什么平台     便宜的性价比高  skil 平推电池真比插进去的舒服  新出大品牌全改平推了  缺点就是低速操控 电钻用几次磨合好就没事了有点扭力真大   质量好点大品牌就牧田无刷332或者得伟701    其实性价比便宜不买无刷的来个牧田331或者日立那个也不错   低速操控性好  都说无刷声音小  我怎么感觉无刷出风声音更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在意价格得伟701无刷最好,平推电池可以使钻方便的立起来,在意性价比,多数时间上小螺丝,买大有5262,当 ...

嗯 5262再+1 ,谢谢,等以后使用量大了再考虑 7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纠结了半天,最后咸鱼339入手了威克士wu130两电一充。外观党,没办法

嗯,我也一度纠结130,新人怕把钱花错了,后来觉得反正基本都放在柜子里,颜值其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我的skil新机上手就是有缺陷的,现在和大有同一祖宗,所以对大有也没有好印象。高一没用过,东成力大, ...

嗯,skil -1,我看到它的问题也不老少,
也是想买好的,在能用得上得前提下,兼顾下性价比,
主要还是穷,所以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用还是别买大有了 电池有协议 另外别买无刷 便宜的无刷不好用 有刷家用不会把碳刷磨完的 有刷维修简单便 ...

嗯 是,便宜得无刷不考虑了,等以后实在有需求再考虑上好的吧
国内好一点的 就知道大有,worx,东成,别的品牌不太了解,也没看
电池协议这个12v应该影响不大吧,没多研究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