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种红外测温枪的晶振是多大的?

楼主(2020-04-18):
这红外测温枪的晶振不稳定, 之前在晶振外壳焊条接地线正常使用了很长时间, 现在可能晶振老化了, 经常点不亮屏幕, 但晶振没标识频率, 一般这里用的是多大的?

网友:
这种晶振确实很烦人,要么就是喷码的,要么就白板

网友:
32.768khz或12.000mhz。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哎呀,要不多买几个上去挨个试一试

网友:
用4M8M的代换试试呗

看芯片型号430有点福禄克万用表主控的感觉,就按照万用表的晶振上。

网友A:
旁边U5不就有地脚,还非得连去电池负极附近,I服了U…

网友:
查一下芯片型号,然后再根据芯片型号看它,典型频率是多少,就可以得出晶振频率

网友:
4M的多,单片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边U5不就有地脚,还非得连去电池负极附近,I服了U…

没完全拆电路板出来, 烙铁头不好伸进去焊啊, 舍近求远了啊哈.

网友:
32768,手表晶体,德州的这个系列单片机有个特点就是不仅能用普通晶振还能用便宜的手表晶体,设计时为节省成本,同时降低功耗,往往选择32768